[综合] 再也忍受不了了 给电自更换控制器

楼主(2024-08-22):
两个月前买了一辆小电自,14寸轮胎,400瓦电机,我一个人骑的话动力还可以(楼主65公斤),但是载上小朋友后就有点不给力了(小朋友40公斤),平路还可以,当遇到10多度及以上的坡时,转把拧到底那个吃力啊,起步歪歪扭扭,速度起不来大大增加了危险,不能忍了。
于是网购了1个峰值450瓦控制器,经过差不多一下午的时间换好了,困扰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有劲。
由于接头和原车的控制器不匹配,几乎全部破线重新接的线,手指头拧线都拧伤了,干活的照片没拍,拍两张控制器吧。原车控制器应该是350瓦或300瓦的,还有就是,新换的控制器电机工作时会有些声音。

网友A:
控制器换大了,电池也要换大容量

网友:
原厂扣门的控制器啊,好处应该是省电长续航!

网友B:
这小电自是48V的么?看着好小啊像代驾用的

网友:
锂电池的,超负荷能行吗

网友:
这么个小毛驴还是不要超负荷好!

网友C:
招呼着,防着点电流加大之后,保护板限流多少,否则的话一旦正爬坡保护板突然断电,车子失去动力那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四十斤小人人,4/5岁左右,为了孩子,安全第一。
电动车爬坡最忌讳满把,好好想一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招呼着,防着点电流加大之后,保护板限流多少,否则的话一旦正爬坡保护板突然断电,车子失去动力那将是很可 ...

小孩40公斤,大人65公斤,

爬坡断电可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换大了,电池也要换大容量

路程近,来回不超过5公里,3天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电自是48V的么?看着好小啊像代驾用的

嗯,48v的,折叠款的,不含电池大概25公斤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招呼着,防着点电流加大之后,保护板限流多少,否则的话一旦正爬坡保护板突然断电,车子失去动力那将是很可 ...

爬坡断电是个什么情况?新控制器限流是23A±2A

网友D:
小朋友40kg,这应该算中朋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朋友40kg,这应该算中朋友了吧

小学生嘛 统称小朋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爬坡断电是个什么情况?新控制器限流是23A±2A

电动车爬坡满把,这时电流就会是控制器限流上限,有些电池放电能力如果不足,或者保护板功率不够,电压就会急剧下降,保护板或者控制器就会过放保护,这时候就会突然整车断电突然倒溜坡,轻者翻车,严重的会发生交通事故。
有些电动车线材不够粗,大电流时候压降较大,也会导致突然断电。
总而言之,电动车上坡,切忌满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爬坡满把,这时电流就会是控制器限流上限,有些电池放电能力如果不足,或者保护板功率不够,电压就 ...

这样啊,两个月来每次爬坡我都是满把前行幸好没出问题,看来新控制器我得悠着点了,谢谢提醒

网友:
楼主换了控制器应该有劲多了。但是确实从没有考虑过爬坡断电问题

网友:
我是36V改48V,控制器改500瓦的了,上桥带人没问题(拱桥坡长一公里多点)。电动车的轮毂是36V350瓦的旧车

网友:
楼主换的控制器多少银子

功率大了,有没有原厂用的久

网友:
是不是能够增速呀,小心改造违规。

网友:
佩服你们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