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OFFICE卸载后装不上了 安装程序无法打开注册表

楼主(2024-08-22):
这个问题是老问题了,OFFICE卸载后会出现重新安装的时候提示错误,然后安装不上了,为什么使用电脑的卸载功能仍然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安装的话还是用工具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这些卸载工具可以解决不能安装的问题,网上都有,这里就不上传了

网友:
office2024都来了  不过你这个win7装不了的

网友:
office卸载不干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找工具卸载干净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昨天刚下载了好几个Office卸载工具,为了卸载2007。
挺好用,卸载后,就能安装Office2016了

网友:
要用卸载器完全删除残留信息才能重新安装。

网友:
2010确实好用 而且还稳

网友:
都是一个公司开发的贴合度近,容易出这样的问题。找顽固卸载工具试试吧。

网友:
我都用绿色版的,基本不安装。

目前用这个2016免安装,试了好多系统,都没问题。

网友:
看样了多打几个字,多发几张图片还是看得人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114-1-1.html

网友:
你这系统整的跟别人封装过的一样,看着就感觉不干净,还是用msdn这些母盘安装,装正规的软件

网友:
卸载不干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