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742A标准电阻拆机图

楼主(2024-08-22):
闲逛时在外网看到Fluke 742A标准电阻的拆机图。里面全是金封电阻,这系列的标准电阻价格不菲,在小黄鱼上也要好几千软妹币一台。

网友:
这个真高端
看起来就高端

网友:
现在好几千你都买不到,没有卖的。

网友A:
做工这么寒酸

网友:
用于现场电阻校准

网友:
靠引脚焊锡来调整精度吗
谁立标准就是谁说了算,这就是话语权

网友:
哈哈,原来里面这样啊

网友:
做的很大气,感觉很好看;我也用不到,买这个玩意做什么,难道当手把件,天天抚摸?一文钱不值啊。

网友B:
拆机图还是很有用的。我记得本坛以前有人问过多个采样电阻并联的四线连接怎么连。他应该仔细看看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这么寒酸

再怎么说也是金封线绕。和esi的比不算高级。但要说寒酸…,坛友这眼光起点可是够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图还是很有用的。我记得本坛以前有人问过多个采样电阻并联的四线连接怎么连。他应该仔细看看这个图。 ...

四线连接,这张图看得更清楚些。

网友C:
你以为是音响堆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是音响堆料啊

音响不少所谓的堆料其实是炒作的,本身不值什么。但这里面几个电阻确是真正重工厚料,热处理的evan合金电阻丝,invar合金壳+两端熔凝玻璃封装,低热接线柱。如果一个音响里电阻都用这个级别的需要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线连接,这张图看得更清楚些。

怎么还带一个云母片电阻啊,难道这个电阻也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还带一个云母片电阻啊,难道这个电阻也很厉害

微调补偿用的,单纯靠串并联凑的难度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还带一个云母片电阻啊,难道这个电阻也很厉害

你的电阻就是从这拆的吧

网友:
这个真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还带一个云母片电阻啊,难道这个电阻也很厉害

那个云母片线绕是用来微调阻值的,避免主电阻误差造成的不合格产品。
以上面那个724-10为例,10Ω阻值是由10个100.1欧的主电阻并联出10.01Ω,然后再通过并联小电阻达到额定误差的10Ω。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几乎不受主电阻误差的影响,哪怕主电阻阻值超差,只要稳定性合格就可以用,减少废品率(精密金封线绕生产成本很高)
而且通过并联小电阻降低阻值,小电阻的误差也会被稀释N个数量级,即便小电阻不太稳定,它的产生的这个误差也不会撼动整个电阻阵列的误差。
可以算算并联多大的电阻能让10.01Ω变成10Ω,然后它变化多少能够让10Ω的阵列超过误差标准。

网友:
焊接用的是镉锡,为的是热电动势最低,接线柱是紫铜或者碲铜,也为了热电动势最低。能成为标准,不论等级高低,肯定是有一定实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