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汇科云5合一智能控制器简拆

楼主(2024-08-22):
5合一智能控制器,可以蓝牙调节,直上原车线路,线序不用改,学习原车功能,常见功能不缺失,功率,电压,电流可调,应该算智能控制器了吧,简单拆一下,让大家鉴赏一下

网友A:
谢谢分享,的确够智能的说

网友B:
这是用来控制什么的?电动车?

网友:
还可以手机远程锁定控制器??

网友:
这个做工真养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来控制什么的?电动车?

这个可以肯定是控制两轮电动车的控制器

网友:
看工作电压一个就是电动自行车用的

网友C:
蓝牙待机耗电厉害吗?一个月不骑电会不会被放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来控制什么的?电动车?

应该是汽车一键断电上电

网友D:
这个是固态,应该还有液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的确够智能的说

比起远驱,凌博,蓝德,可以调相线电流,母线电流,弱磁

网友:
这个能直接替代原车控制器吗?

网友:
做工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待机耗电厉害吗?一个月不骑电会不会被放光?

设置好参数,然后就拔了,没用了,看第6张图。以前在抖音看到过,那时我以为只有装维才有这个蓝牙配件,不会给用户的。

网友:
做工还真不错啊

网友:
其实一样的东西,外壳包装了了下高大上了~

网友:
现在都不灌黑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固态,应该还有液态的。

哪止啊,还有气态和等离子态的呢

网友:
做工太养眼了,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