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问高手如何培养编程逻辑思维?

楼主(2024-08-22):
在编程的时候老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在编某个想要的效果时程序经常乱,不按自己的套路走,所谓的BUG

可能这种现象是每个菜鸟都是必经之路,求高手指点迷经。

可能不是软件工程出来的也有关系,业余爱好者确实是难。

网友:
先比划 程序流程 逻辑关系 图

网友:
个人认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所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如果不是作为谋生的手段,无论怎么做,实现目标就行了。
对程序来说,我觉得有2点比较重要:
(1)会看、会抄、会改别人的程序。当然了,尽量不要抄那些到处是delay的程序;
(2)要不断积累、改进。如程序结构、功能模块,下次写新程序时可以直接使用或稍加修改就能使用。

网友:
更深更广更多的认知才有更好的逻辑思维。勤为径。

网友:
没有办法,就是多练。

网友:
编程么,顾名思义,主要靠编。跟编故事差不多。先要有大纲,用什么语言,怎么写代码,只是手段。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根据自己的需求找些开源的程序看看,多看一些范例,或许比关起门来自己想要效果好得多。

网友:
找规律,就是一旦需要啥功能心里就有底,平时做一个自己熟悉的基础代码范本,把常用的功能写好函数.这样后续的案子用范本基本修修改改就能成型,除非有完全不同的项目功能,那样就又新建一个代码文件加进去.

网友:
有些是靠思维和实际才能一点一点的接近目标,以前编写段LCD1602液晶屏修改某位数字,选择时需要显示光标好确定修改的是某一位,但这段程序单独运行很成功,插入整个程序中会出现很多问题,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功,最后程序也得到了简化。

网友:
楼上说得对,就俩字:认知

网友:
像武术,先学一些套路

网友:
编程要学一下数据结构

网友:
赶快把你家娃娃培养下,从小锻炼下逻辑思维能力。人的逻辑思维还真不是一下子能提升的。

网友:
多练,多参阅别人的程序,看流程,再看下数据结构之类理论,水到渠成。

网友:
找个师傅带一带,找点复杂的活干一干!如果发现自己逻辑思维实在太差,不适合编程,就及时转行!

网友:
编程语言的语法要熟悉,比如C语言,不然你的思路可能是对的,但因为程序写的错误百出,结果无法得到你要的结果,反而让你对自己的思路产生怀疑甚至否定

然后呢,要思考一下整体的程序结构怎样,可以忽略无关紧要的细节,然后写程序去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

如果目标实现,最好再思考一下,程序是否有优化空间,有没更好更高效的实现方法,不要觉得做成了就万事大吉

网友A:
编程就像搭积木,模块化设计,善用搜索内外网和AI,你要的别人已经写过千百次,无非就是copy 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就像搭积木,模块化设计,善用搜索内外网和AI,你要的别人已经写过千百次,无非就是copy 改 ...

这个回复经典,我想尤其是高级语言编程的,只要英文好更容易获得资源,现在的AI拿来学习效率真高,昨天利用它来想搜自己想要的编程果真能编出一些简单的程序,自己再跟它编出的思路再敲进键盘再修改主演 真的能运行。

网友:
通过读懂别人的程序学习编程是一个事半功倍的途径,等到能修改别人的程序用于自己的控制时就算入门了,做自己的工程时先搜罗一些有用没用的相关例程是必须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认知:编程就是人控制电脑(也就是机器)去做某些事情。
认知2:我用到的这条指令或者函数什么的是什么功能,执行它会产生什么结果。
认知3:结构化程序设计理论知识。自上而下,逐步细分。画流程图,再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