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俺的电风扇坏了, 大师们看下, 是不是还有2档可以转? 大师们指点迷津

楼主(2024-08-22):
俺的电风扇坏了, 大师们看下, 是不是还有2档可以转? 大师们指点迷津

风扇拆开加油的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8158-1-1.html

上期风扇拆开加油了......

电机不卡死手动可以转动......

结果加油后通电都不转了......

有一个档位直接没有反应......

另外2个档位不转......但是都有电机嗯嗯声......

前面2次都有声音......

现在声音都木有了........

拆开看下电机阻值........

发现是有一组断线了?????   黑线-蓝线

另外2组正常......

想着应该还有2档可以转的啊........

那至少也应该有1个档位可转........

又检查了风扇电容.......

测量了3次.......

1.6      1.2       1.1

实在想出来为啥不转了呢?????????

大师们多多指点啊.........

谢谢...........

俺的电风扇坏了, 大师们看下, 是不是还有2档可以转? 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
买一个用滚珠轴承的,注意硅钢片厚度

网友A:
可直接换电机的,注意尺寸和旋转方向,我就买错了。买了反转的,风从背后出了。

网友B:
测量一下电容两脚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直接换电机的,注意尺寸和旋转方向,我就买错了。买了反转的,风从背后出了。 ...

你买的反转应该是买到了油烟机电机

或者你把先反接?

网友:
买成换气扇用的了。

网友:
电工基础:启动线组。交流电机断线组要改接启动电容,

不是电工不要玩,危险!!!!电阻最大的两根线直接接电容

网友C:
蓝线是公共端,其他几个是匝间抽头

网友D:
测电容,如果开路就是副绕组开路了,直接换马达

网友:
有的电机里面有温度保险,油变质导致抱轴,发热不能散热,触发温度保险动作,但不是所有都可以短接修复

网友E:
估计是铝线的,如果线圈没烧,线头解开重新刮漆焊一下,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改成直流无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电容两脚的电阻值。

大师.......

刚刚测量电容.......

阻值: 0.8MΩ

大师有啥好消息告诉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刚刚测量电容.......

测量时如果电容没有与电机断开连接,那么是启动绕组出问题了,因为正常时的阻值只有几百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线是公共端,其他几个是匝间抽头

蓝色线接在档位开关哪里?

不太可能是电机公共端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电容,如果开路就是副绕组开路了,直接换马达

刚刚测量电容的阻值是 0.8兆欧

是否有问题?

测量电容也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铝线的,如果线圈没烧,线头解开重新刮漆焊一下,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

要断也是断了一根线?

其他2个档位应该可以正常使用啊?

网友:
电机像铝线的,拆绕组上面的黄腊管,应该是那里的线头断了,铝线没办法直接焊接,可以用洁厕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时如果电容没有与电机断开连接,那么是启动绕组出问题了,因为正常时的阻值只有几百欧。 ...

大师.........

俺测量电容的阻值是剪断拿下来测量的........

我就怕电容连接电机影响测量......

取下来测量电容的阻值是 0.8兆欧......

根据大师说的.......

我这个电容是有问题的?

单独测量电容的阻值只有几百欧

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俺测量电容的阻值是剪断拿下来测量的........

测量与电容连接的两个线头,正常阻值是几百欧;至于电容,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