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2块单声道TDA2050或LM1875合成双声道?

楼主(2024-08-22):
有6片TDA2050、LM1875,

一块功放板子接左声道,一块功放板子接右声道。这样可否?

是不是比双声道在一块板子上要干扰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DA2040,建议你用2050. 因为我以前用LM1875发热大。

买了几个2050和1875,都搭棚试一下。

要是满意,我就打pcb板子。

要是不满意,就买7293、7294、2616、1521看到底哪个听歌好听。

网友:
可以做成BTL模式,用两块分别做左右声道,功率大一点,干扰跟电路设计有关,电路设计不合理,分开左右声道一样有干扰。

网友:
左右声道可以独立,注意接地问题。

网友B:
四块BTL左右声道,另外两块BTL做重低音,成2.1声道功放!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A:
当然可以啊。两块电路一样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两块电路一样的板子。

是的。这样坏了也方便维修和替换。

但是,在电压许可,散热良好下,好像功放没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块BTL左右声道,另外两块BTL做重低音,成2.1声道功放!

到这个复杂程度,就是发烧友了。

该搞数字功放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坏了也方便维修和替换。

但是,在电压许可,散热良好下,好像功放没那么容易坏。 ...

我用的TDA2040,建议你用2050. 因为我以前用LM1875发热大。

网友C:
无头苍蝇又来嗡嗡嗡了。
你幼稚园的水平都还没有,建议多看看基础书,争取幼儿园入学考试通过。
你不用怀疑我的电子水平,一百个专业的里面没几个比我厉害,一千个玩音响的里面不一定有一个比我认知深。

网友:
2块双声道,4块BTL

6块BTL 2.1,8块W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头苍蝇又来嗡嗡嗡了。
你幼稚园的水平都还没有,建议多看看基础书,争取幼儿园入学考试通过。
你不用怀疑 ...

就服你会吹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头苍蝇又来嗡嗡嗡了。
你幼稚园的水平都还没有,建议多看看基础书,争取幼儿园入学考试通过。
你不用怀疑 ...

干啥啥不行,吹牛第一名!

笑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头苍蝇又来嗡嗡嗡了。
你幼稚园的水平都还没有,建议多看看基础书,争取幼儿园入学考试通过。
你不用怀疑 ...

原来你是苍蝇,看来还是有一点点 自知之明 !

我虽然是幼稚园,但起码上过学,还是个人。

而苍蝇,你是什么呢?

网友:
一块就是单声道,2块就是立体声,3块就是2.1声道,4块就2.2声道,6块就5.1声道

网友:
你太不重视电源了,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几个2050和1875,都搭棚试一下。

要是满意,我就打pcb板子。

保证2050好听。但是名气不大。

网友:
功放音响是个系统问题,应该整体搭配,具体每个芯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可能选择调音的电位器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