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保险箱密码锁的锁芯SG6651

楼主(2024-08-22):
就是那种向一个方向打几圈拧到一个数字,然后反方向几圈拧到一个数字,最后固定在一个数字上可以打开的密码锁

以前影视剧里描写的专业老贼都有听音开密码锁的本事,拿个听诊器贴在保险箱上一边转动密码盘,一边听里面的动作声音就可以打开保险箱
自从有有视频解密了这样是不可行的时候,现在影视剧碰到偷保险箱一般倾向爆破开锁了
这边拿到了一个密码锁的锁芯,看看里面是什么结构

本体三面

开盖非常简单,就两个螺丝

里面看上去很简单的

拆不下去了,可以看见有三层的滑动环,不了解原理就这样了

网友:
缺口在一线,就是开锁状态。

网友:
活动部位都是铜的,不怕锈死了,应该是属于可以传家的那种!

网友:
头回见拆开的保险箱锁芯

网友:
要开开眼界

网友:
这种锁本身就是让拆的,可以自己调换密码,原来搞过,按照说明很快就调整好了!

网友:
挺费事的,不好玩,也试过几次玩不了,主要是证不主。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发现直接更改不了原始密码

网友:
谢谢分享,拆保险箱密码锁芯还是头回见到。

楼主:
就是这个,是有防暴力破解和可以改密码的,区别是加了拆机锁定功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E411i7hf/?

网友:
第一次看到保险箱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