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830L万用表测不准,已拆开

楼主(2024-08-22):
如图,南孚干电池测出来有7V多了

网友:
先换个电池看看,有的万用表电池电量低就会出现测试不准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测量都不准了,有些表因存放过久不使用,取样电路发生变化导致测量不准。

网友:
调整红圈的,显示1.5就可以

后果自负啊,

网友:
基准电压偏了也会造成测量数据不准。

网友:
如果不是电池没电就扔吧,这样的做工品质不值得留恋。

网友:
炮灰表

9.9的货

网友:
这个做工,玩具中的玩具

网友:
这种数字表安全性低只适合测量低电压,长期稳定性也不行。

网友:
先查蓝白色的可变电阻是否变值损坏

网友A:
两个问题
明知电池1.5v  用的20v档位
明知正负极,非要反着测

网友:
只有一个表没法干活。
这些表的供电必须大于7伏 建议8v以上。
否则芯片供电不足,基准出问题,测的就没意义。
换新9V电池后,可以接可调电源校准20V直流档位,别的档位才有准头。

楼主:
捏压外壳数值有变化,像电子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
明知电池1.5v  用的20v档位
明知正负极,非要反着测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2024-10-08):
最好不要调表,检查电压档位连出来的电阻。跟1R0并联的电阻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