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光威128G,主控:SM2246XT H AA,芯片: H27QDG8D2BW2开卡参考

楼主(2024-08-22):
我有两块,光威128G硬盘,已经退休两三年了,看了些站内的贴子,这几天试着开卡,两块硬盘都开出来了。
1、其中一块,sm2246XT_MPTool_O1224H,选Hynix,128Gbit,H27QDG8D2B8R,开128G成功。 (幸福来得很突然,没有保留成功截图)。
格式化成功后用DiskGenius的检测如下:

2 另一块硬盘,同样使用该工具,不成功。经过三天,试了很多SM2246XT版本

其中一些是直接显示错误,一些是显示“成功”。但只有1G,而且根本格式化不出来。

最后用SMI Mass Production Tool P0920A EnhancePageMode,选择Hynix256Gbit,H27QEG8UDB8R-BCF,开出120G成功。

格式化成功后用DiskGenius的检测如下:

3、总结:对于我一样的白丁来说,开卡很奇妙,多在站内学习,然后自己多动手,最后成功,满满的获得感。

4、題外:可以有部分坛友没有发现。
               错误代码表在这里:每一个开卡工具文件夹内都有一个:SM2246XT Error code.xls,可以参考。
               根据代码和解决经验,有时或许可以找出一些问题解决思路。(在出错前加 0X,就可以找到),  如就是开卡工具出现时 " fail(A4)"  即:0XA4.

网友A:
把两块合成一块算了吧

网友:
合一块要补的元件优点多哦~~

网友B:
这总就是工业垃圾

网友C:
感觉这个是黑片  重新喷的字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总就是工业垃圾

就是个大号U盘,不过比JMF的那种主控要好一些

网友:
合成一块多好。

网友D:
重新开卡后,速度咋样?寿命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块合成一块算了吧

我这个水平,我觉得我能够恢复就不错了,合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是黑片  重新喷的字码

可能吧,有的时候检测出AD,5A,14,42,49, 就是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开卡后,速度咋样?寿命检测呢

做一般应用,做系统,都还行。我本来也没有刻意要求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