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热天紧急修复空调排水管,该死的罪魁祸首一直没抓住!

楼主(2024-08-26):
去年搬家,今年上半年就进了一只老鼠,用粘鼠板布下天罗地网也没抓住,太狡猾了!
上上周发现客厅空调管孔缝隙大,老鼠可以通过,就先用泡棉一类的堵住

不幸的是,那周孩子房间的美的落地扇突然挂了,原本等周末再修的
结果到周末就发现堵洞的泡棉被拖出来,包管子的胶带也被咬断了

手摸发现空调排水管也被该死的老鼠咬破
还好周五凉快没开客厅空调,不然还会被水淹

落地扇先放放,得先修复排水管,不然大热天的怎么过
先拆开内机后面的盖板,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包白色泡棉管子的是排水管

拆开包皮,就看到排水管接头了

排水管被咬破的位置先剪掉,去年撸的排水管不知道是不是没带过来,翻遍了都没找到
试了试,剩下部分能拉伸出几厘米,就将就先修了

把外面这截拆下来,端口剪成V口,方便塞进剩下那截

开始不好塞,最终火烤搞细点才塞进去
接头缝隙多,为防漏水,再用生料带密密裹紧填缝

最后再用电工胶带缠绕,增强拉力

最后再接上内机的排水管

傍晚开空调试机,反复摸没发现漏水,再缠上包皮

收工前,打开阳台柜子,发现空调管道里面部分也惨遭毒手
铜管已经暴露,连电源线都被咬得露出铜线了,丧心病狂呀!

暂时先简单收拾一下,再次在里外布下天罗地网,势必把该死的罪魁祸首抓住才能恢复原样
可是上周过完都没抓住,难道是粘鼠板不合口味,要换捕鼠笼?!
天气这么热,天天40度也没能温暖偶冷透的心!

网友A:
下面开始翻箱倒柜的照老鼠了

网友B:
粘鼠板,老鼠夹齐上阵。粘鼠板如果固定不好,会被老鼠拉着到处跑。会粘在某个东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开始翻箱倒柜的照老鼠了

找过一次,不知道藏哪里了

网友:
你这还好   前两年一楼挨地过墙孔里3相5线电缆被咬断一根4平方的了   铜都直接咬断了   老鼠也被电得笔直的了   好大一个

网友:
赶快养只猫

网友:
啥地方,确实 有点疯狂啊。
一般来说,开阔地方不太可能老鼠咬东西。大概率是进来出不去才咬。

网友C:
这老鼠是真饿了,电线和铜管都咬

网友:
要把洞堵好

网友:
我是在空调管孔里面塞了几个大的钢丝球就担心外面的管线有可能也遭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老鼠是真饿了,电线和铜管都咬

不是饿了啊,是老鼠要磨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老鼠是真饿了,电线和铜管都咬

耗子要磨牙,这些材料刚好合适,不软不硬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一和老鼠对视,就头发都竖起了

网友:
简单,买小瓶甲胺磷,带上手套口罩小刷子空调管上刷一遍,干了再刷一遍,然后空调包管扎带包两层,香皂洗手完工。
下次再咬就知道什么东西能咬什么东西不能咬了!

至于洞口处理,1块钱一坨的洗完钢丝球买三五个塞里面就好了,塞紧一点!

网友:
先借朋友家的猫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鼠板,老鼠夹齐上阵。粘鼠板如果固定不好,会被老鼠拉着到处跑。会粘在某个东西上。 ...

唉!这次的老鼠太聪明了,粘鼠板一直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这次的老鼠太聪明了,粘鼠板一直没成功

粘鼠板,或者老鼠夹中间要放很有诱惑力食物才行,让老鼠无法抗拒的。老鼠一般都是走固定路线。当出现新的障碍物,老鼠能跳跃过去。以前我弟打工的宿舍老鼠太多。我给买了10几张粘鼠板,最后告诉我一个都没粘着。

网友:
老鼠咬过几次网线,我去接线也挺麻烦的,中间加一段,两边接,一根线咬接16次,关键是还咬断了2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这次的老鼠太聪明了,粘鼠板一直没成功

老鼠夹可用,你要用一排障碍物,如砖头、木板什么的,沿着墙边做一条通道,老鼠习惯沿着墙边走,尤其喜欢钻通道,这样比较隐蔽
在通道的尽头放上老鼠夹,铁的那种最好,上面放上一张纸巾掩盖,再放点食物引诱。在通道的尽头才放老鼠夹的原因,是让老鼠犹豫要不要掉头回去,如果在一开始就放,老鼠可能就不会进来了
在设置老鼠夹的时候,要注意老鼠夹是可以微调至敏感触发的状态的,方法就是用筷子轻轻敲击触发的铁片,使锁定的卡扣只卡住它一点点,这样老鼠稍微一碰就能触发,不微调的话,有可能反应比较迟钝,小的老鼠夹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