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奥睿科的4口USB 充电器,聋子治哑了(ORICO YC-PC0504000A)

楼主(2024-08-22):
插头坏了,小锤敲开了,结果悲剧了。变压器线断掉了。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啊

网友:
质量也就那样,坏了就换新的吧

网友:
质量真好,坏了可惜了,不支持快充..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铁片都生锈了

网友:
这么大体积  40000  扔货

网友:
变压器线断了,拿下来补焊一节,再焊回去,不就好了,只要不是铝线都能救活。

网友:
高手也能修复,太费功夫

网友:
看这电路板质量还可以嘛

网友:
变压器拆开重新接线,只要不是铝的就还有救回的可能

网友:
用力过大悲剧了,用台钳夹不好吗?

网友:
坛友们,慎用“铁锤硬砸开大法”,开关电源单纯使用此法,但凡超声波焊接得结实一点,变压器有极大可能断脚。

网友:
垃圾桶是最终的归属

网友:
锤子大法的弊端,很容易震坏零件。还是搞个平口钳 或者台虎钳用挤压的法子好

网友:
曾经拆博朗剃须刀充电器也遭遇同样的问题,后来拆壳就注意锤四周了

网友:
楼主的锤子大法不行啊

后续怎么办,修还是扔?

网友:
输出最多2A,有点虚标

网友:
楼主照片用单反相机拍的?

网友:
哎 怎么也用江湖医生的手法  医聋医哑最后医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