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劳士消防应急电源

楼主(2024-08-22):
拆了一个应急电源,一节电池,可以用这么久?

网友:
电池有2000ma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看成劳力士了

网友:
一般都会虚标,但LED的确省电

网友:
时长这个你放心,正品货都要经过验收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的啊

网友:
或许可以换个3000mah的电芯

网友:
看成劳力士

网友:
消防应急电源里面的LED灯都不咋亮,维持较低照度。

网友:
2000mAh的锂电池!!!

网友:
LED比较省电

网友:
看电池容量

网友:
消防应急电源用上锂电池了

网友:
劳力士电源

网友:
延时时间肯定不会有问题,关键是看看照度能不能达标

网友A:
18W是什么意思?LED这功率用2000mah电池肯定用不了90分钟,9分钟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W是什么意思?LED这功率用2000mah电池肯定用不了90分钟,9分钟还差不多 ...

最大功率,你懂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少写了个“力”字?
害的我急匆匆点了进来。

网友:
能亮就能通过验收.懂得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