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论坛神人多,求助是否有类似功能的微调节手动泵替代方案

楼主(2024-08-22):
详见下图所示,左侧为FLUKE DPM1B,初略一看认为它仅是一块气体压力表,但是关键是下方那个拨轮,其内部是一台手动微型调节泵,功能是在即将达到压力设定值的时候,使用它来增加或减小压力,最终让压力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理想值,苦于如今该泵已经停产多年。

右侧为一台类似功能,简单说是一台注射器,上部和普通的注射器无奇,关键是下方,它不是推拉工作的,而是一个手轮,利用旋转螺杆推动活塞上下运动,进而起到细微调节压力的目的。功能和FLUKE DPM1B下方的手动泵类似

想知道市面上是否有类似功能,价格实惠的工具替代,本人经常从事压力调节工作,现在都是靠普通的注射器调节,每当压力到达临界点的时候,希望压力达到最精确的值总是很艰难。望见多识广的坛友给予建议,感谢

网友:
这种功能是不是用电子血压计可以改

网友:
你是搞医疗器械维修的吧!

网友:
五十多年前,工厂里曾经流行过一阵用射流技术搞技术革新的热潮。我去参观时,看到他们那里有一个小玩意接在气路里,问了下,叫做气动定值器,调节压力的,据说要一百多元,按当时物价很昂贵了。我说,调节压力不是用减压阀吗?他们说,减压阀不精确而且输出压力受流量影响。现在到淘宝看了下,居然还有这东西卖,截了个局部图看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你也可以自己去搜索看看。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医用微量注射泵,可以手动设置时间、压力、速度等数值,有报警功能,高级版还有联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医用微量注射泵,可以手动设置时间、压力、速度等数值,有报警功能,高级版还有联网功能

...

希望是机械的,越简单越好,电动的无意义

网友:
文艺创新之前发布过一个注射器版本的点胶机,步进电机控制活塞运动,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4146-1-1.html

网友B:
气动定值器外观,小型的还是一百多元,几十年似乎没涨价。

网友:
好久以前看到过类似的,是给大牲口喂药用的一种叫什么不知道了。吸一次可以喂几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找个净水器的压力桶,调节气囊的压力即可。

网友:
找个机加工的店,看着是超低压力,做这个简单的,不就细丝杆慢调节活塞。

网友C(2024-12-28):
引用 网友B:
气动定值器外观,小型的还是一百多元,几十年似乎没涨价。

其实这就是一个减压阀,气动行业叫做精密调压阀,看这图片做工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你要的东西有现成的,就是价格比较贵,几千块吧,淘宝搜:压力校验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就是一个减压阀,气动行业叫做精密调压阀,看这图片做工也好不到哪里去 ...

定值器与减压阀不一样的。看4楼表格和说明就应该明白了,流量0-600升/小时,输出端压力的变化不大于0.5千帕,减压阀完全达不到这样的精度。还有,看一个东西是否精确,外观是看不出来的。楼主就是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就是一个减压阀,气动行业叫做精密调压阀,看这图片做工也好不到哪里去 ...

气动定值器与减压阀有一个区别是定值器工作时要消耗一些气体,也就是要漏一些气,见4楼的说明8,而减压阀是不允许漏气的。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谁也代替不了谁。

网友:
我猜您年级应该比较大了吧,然后可能对目前的工业自动化接触的也不是太多。这个所谓的气动定值器按照描述来讲就和一般的先导式精密调压阀一模一样

网友:
电子移液器能满足你要求,微升级别的调整

网友:
手动的就是移液枪,便宜的热电几百一支,贵的吉尔森千多两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