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款新宝来 EPC和发动机故障灯亮起??

楼主(2024-08-22):
车在地库停了半月有余,某天要用车了,随开出加油,完事回家。
翌日打火,epc和发动机灯全亮!    艹,油的事?熄火打火多次无用,随开去儿子店检查,一路上油门如何踩都是两千转,最高只能升到2档。
走了几公里epc灭了,但是发动机依旧亮灯,好在可以提速了。
终于到店,检测仪查看后是123缺缸及节气门故障,消除后开走,心想买车至今才3.4wkm,别的车友都能撑到5w才换火花塞和清洗节气门,这是为何?难道真是油品的问题。
心有不甘,说干就干,先洗洗节气门看看。
以下:

工具齐全,开拆。

卸下空气格螺丝,用力拔出节气门上压盖,节气门就看到了。

看得出3w多km还是有点脏的,但是应该不至于报故障啊,既然拆了就洗洗吧。
拆了节气门后,底下洞可要改好,万一掉了东西进去科室要拆排气喉管了,那就麻烦了。

拆下后,垫上毛巾和纸盒,以免喷到塑料件上,然后找块砖,再打开点火开关后将油门踏板压到底,
这样节气门开合到最大角度,便于清洗。
喷~擦,再喷~再擦,直到干干净净金属色。

到此清洗就已完成,原路装回。

#################################分割###############################

前面说道,123缺缸,既然拆了,也就顺道看看火花塞吧,123缸,一时不知从那边数,好说,那就先拆中间两缸,反正怎么数它们都是在内的。

拆之前把线束先下了,这玩意有巧劲,切勿暴力。

线束去掉后,拧掉高压包的螺丝,旋转拔出火花塞套子,挺紧的。

随后用长套筒卸下火花塞,看了看发白,应该是燃烧还行?看了别人图片也是此样,没看出什么端倪,喷了清洗剂晾干后装回。

最后打火测试节气门和火花塞工作是否正常,还好,没有亮灯。
这次回复后再开开看吧,不知这次是油品问题还是说配件期限已到,随后下单了ngk的塞子,以备后面不时之需,自己动手省了80大洋。

网友A:
之前公司的车捷达1.4t也是长时间不开,后面故障灯亮,开着开着就消失了,好神奇。

网友:
楼主修理思路正确。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还是油品问题

网友C:
我感觉是油的问题,是两桶油的油吗?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强,
才几万公里,不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还是油品问题

同样的感觉,但是之前也在这家中石化加过啊,不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油的问题,是两桶油的油吗?

还真是两桶油,之前还在这加过。坊间传闻说油库内油分上下层?难道给我加到最上或是最下的了?杂质多不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强,
才几万公里,不应该,

目前恢复了,就看下次撑到何时了,届时再看是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E:
要么是这次加的油不好,要么是上次加的油不好,放久了胶质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是这次加的油不好,要么是上次加的油不好,放久了胶质化了。

怀疑说国内启用water多了的缘故,说的乙醇汽油其实就是纯度低的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公司的车捷达1.4t也是长时间不开,后面故障灯亮,开着开着就消失了,好神奇。 ...

有时候单发动机亮确实会重启消失,但不一定每次都行

网友F:
油的问题比较大。
另外清洗节气门要用专用的节气门清洗剂,比如3M的,也不贵。不要用化油器清洗剂,节气门上是有涂层的,直接就给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是这次加的油不好,要么是上次加的油不好,放久了胶质化了。

这个知道的,虽说没有买3m的,但是也是专用化油器清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的问题比较大。
另外清洗节气门要用专用的节气门清洗剂,比如3M的,也不贵。不要用化油器清洗剂,节气门 ...

虽然没用3m的,但是也是买的专用的化清器清洗剂~

网友G:
1、节气门不算脏,不至于报警。
2、火花塞看状态也正常,也不至于缺火。
大概率是汽油的问题了,油放时间长了有分层?水分过大?

我估计你把剩的油跑完(或者直接放掉),再加一箱新油,估计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节气门不算脏,不至于报警。
2、火花塞看状态也正常,也不至于缺火。
大概率是汽油的问题了,油放时间长 ...

个人感觉也是油的问题,可这是中石化啊,不过这个加油站比其他的石化都便宜感觉有猫腻,之前加小油站的油都没这么离谱过。

网友H:
这玩意应该是进水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应该是进水坏的

“这玩意”是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是指?

ABS传感器....不就是在轮子上 容易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