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96年花费一百多块钱买的DT-830B数字万用表拆并修理

楼主(2024-08-22):
1996年花费一百多块钱买的万用表,Dt830b,当时一个月工资才3百来块,很贵了!然而在一次测量彩显高压部分时暴毙,故障现象是测量值全部偏小几乎骨折,而且感觉耗电比正常时大,以前在我们这里小县城买不到芯片,只好再买一个表玩。
如今炮灰830表遍地开花,内部用料缩水,于是想着看能否把坏的老货修起来。
在淘宝上搜icl7106芯片,找了两家,都可以一件包邮,不知道店家是如何盈利,可能只求广告吧。先买了一片全新dip40的除去红包三块多,后在另一家买片拆机料才两块五,等了两天先后到货。

没有吸锡器,拆ic只能暴力了,裁纸刀干下来的,板子上线路都划断了,切完一边,把ic摇一摇,另一边整齐的断掉,老货还是铜脚。

剩下的腿一个个焊下来,再用大头针通孔,补好划断的线路。

两个ic分别插上去试验,ic引脚稍微调整一下,确保插件后能保持弹力与通孔接触良好。

上电,全新ic表现给力,显示正常,拿另一个表测量参考电压为100毫伏左右。

想着拆机料能用上的话,全新料可以做备件,谁知抽奖抽了个坏的,ic处于击穿状态,参考电压有5百多毫伏,测量结果一塌糊涂,而且数字还不断跳,瞧这运气!

全新料上机,焊接好,装回,一个做工尚可的830表复活了,发现这种老版本的,没有高压符号,也几乎没有保护,唯一的保护措施是保险管,然而也不知所踪,钥匙用铜丝缠绕几圈糊弄一下,测量结果正常,误差不算大,放置了二十几年还能咸鱼翻身,满意了。

至于那个坏的拆机料,跟店家沟通了一下,很爽快退款了

拆机料跟全新的和之前烧坏的外观印字都有明显区别,印字很清楚能看见,字体不同,底部光的没有那两个圆圈,不知道啥情况

全新料

拆机料

原机ic

底部特征,下面的是原机片,跟全新料一样有两个圆圈,标识产地和批号

网友:
满满的科技感

网友:
等这么多年了,应该上原配汉斯版7106才对得起它啊

网友:
还是硬封的

网友:
老鸡鸡咸鱼翻身

感觉当时买“正版”830表的都是冤大头

网友:
老货用料好

网友:
还是以前的老货用料实在,牛屎也比现在的大多了!

网友:
老物件用料还算实在

网友:
老物件镀金孔

网友:
96年就敢花100多买下来,相当于现在花几千买个新表吧,大烧包

网友:
牛啊   以前还都是指针表呢

网友:
应该再买个插座,以后换芯片方便。

网友:
100/300块钱,相当于1/3工资,按这比例相当于现在买了个福禄克了

网友:
那时的数字表满满的科技感

网友:
当年的工资都比我高,没舍得买这高级货

网友:
这款好像现在不超过10元,没必要修理

网友:
为情怀的话必须买米国原产,否则随便买一个修好当炮灰也不错。

网友:
老表修好还是值得的

网友:
2005年在路边摊买的830,十多块钱,牛屎芯,做工还可以。

网友:
1996年一百多那时候是真金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