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有没有大佬认得这种喇叭的!百元2.1音箱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4-08-22):
家里14年的叫现代HY-301的2.1多媒体音箱其中一个卫星音箱坏了!想看看有没有这种喇叭!或者有没有什么百元左右可以调高低音的2.1音箱!网上看了很多发现都没有高低音调节的!就看到一个一麦博M400,不过我看他参数很一般啊!
我这音箱小时候不懂刚开始还以为很垃圾,因为有电流声和嗡嗡声,后来发现是我家没有地线的原因!后面我自已用锡纸加水贴到瓷砖上,然后连到电脑机箱就再也没有了,安静的很
以前我朋友叫我去网吧玩游戏,我还问他你家里不是有电脑,他说家里音箱分不清枪声位置,我说音箱怎么听不清很清楚啊!难顶原来是音箱问题!
当时我堂哥来我家玩游戏,说过一次,你这音箱怎么这么清晰的,音质这么好!我才觉得可能这音箱可能还行!
今天我用别的4Ω 3W的喇叭来推,发现根本就没有声音,把音量拉到最大才只够有原装那只有20%音量!用另一个低音炮的,一个卫星音箱写着16W的还是一样,最高音量也只有原装的40左右,真的那种声音细腻度差太多了!
想问问有没有可以代替的2.1音箱有高低音调节的!

网友A:
这是最低等的喇叭 有什么奇特的  揭阳造      应该是功放电路比较优秀而已   帖子图片很多 半天都没显示 不懂什么情况

网友:
加点钱,买个二手的入门级音箱吧。

网友B:
你看看卫星音箱喇叭是多少Ω的,阻抗要匹配功率才能上去,不匹配的话声音就很小。

网友:
如果是接电脑用的话可以在声卡设置选项里调均衡器未必一定要在功放里调高低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低等的喇叭 有什么奇特的  揭阳造      应该是功放电路比较优秀而已   帖子图 ...

搞得我以为是汉阳造呢

网友:
我 只觉得喇叭的磁环不大,音质应该一般般吧

网友:
很普通的纸盆的,都换羊毛盆的要好些

网友:
这是很普通纸盆喇叭啊。

网友C:
淘宝多的是,买4欧姆,纸到边的,中高音比较好。不要买有折环的。

网友:
纸边喇叭效率高,一般都在90%或者以上,小功率就能够轻松推动。相比泡沫边和橡胶边喇叭效率就只有70%-85%,需要比较大功率推动!

网友:
感觉很普通的喇叭,阻抗没匹配好吧

网友:
现代音箱都是国内贴牌的,好像是cgv公司贴牌做的,音质也就很一般般

网友D:
这种纸盆喇叭声音确实不错,例如以前买的优雅喇叭,几百一个,声音确实好,就是功率一般比较小。

建议淘宝拍照找一下,找个类似的替换

网友:
用来糊弄中国人的产品。

网友:
喇叭有点差

网友:
百元的音箱应该有,就怕声音不好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卫星音箱喇叭是多少Ω的,阻抗要匹配功率才能上去,不匹配的话声音就很小。 ...

3W4欧没用,装上去完全没声音,灵敏度不行!我这个开一点点音量非常大了,声音很细腻!这种双磁的还没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多的是,买4欧姆,纸到边的,中高音比较好。不要买有折环的。

没用,普通的根本推不动,灵敏度不够!开最大音量和我原来的5%的差不多而且根本不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纸盆喇叭声音确实不错,例如以前买的优雅喇叭,几百一个,声音确实好,就是功率一般比较小。

建议淘宝 ...

拼多多淘宝都找了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