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水工师傅的是巧劲还是纯力气?

楼主(2024-08-22):
    家里水管漏水,于是网上买了一个新水龙头,打算自己换上去。
    可是,就水龙头老拧不下来,并不是没力气,换了两个个扳手,感觉扳手始终没夹紧接口处,有点打滑。家人怕接口有点锈,给拧断了就更麻烦,还是花钱外面请师傅来换。
     结果师傅自带一个大扳手,几下就拧下来了。当然,我看师傅也还是花了点力气。接口也并没有锈,但用了好几年了,的确很紧。

    所以我就和各位探讨一下:是我们普通人不会使巧劲,还是师傅的扳手更好。我看他的扳手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很大的。 而我家里的扳手平时几年也难得用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质量不好。 所以想,是不是也买一个大点,贵点的以备下次使用

网友:
扳手小没关系,加个长套筒就行了。

网友A:
巧劲加力量    你弄懂了  卖油翁 就懂得了      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
大扳手卡的紧,力臂也长

网友:
这个手熟是必须的,他们很多也是经历N次失败或者破碎一次次久经考验练出来的.

网友:
首先工具要好用   当然力气也还是要有点

网友:
这个没啥技术,虽然和师傅有关系,但是主要原因还是你的水龙头质量好能吃得住大力气拧.你假如是锌合金的你试试以拧准断掉

网友:
巧劲,靠这个吃饭呢

网友B:
扳手大力气大,另外确实是干的多了经验丰富,凭手感就能判断能不能拆下来

网友:
师傅心里有底,再困难他也有办法!你就怕将龙头拧断了收不了场!

网友:
第一下松了就容易了,别买锌合金的,几年就腐烂,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劲加力量    你弄懂了  卖油翁 就懂得了      无他唯手熟尔

       是的,我的想法也和大家差不多。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肯定很熟练,也懂得如何使劲,懂得往哪里使劲。
       当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的工具也很重要。

网友:
大扳手本就是巧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扳手大力气大,另外确实是干的多了经验丰富,凭手感就能判断能不能拆下来 ...

      完全同意。 经验+工具!
     另外,感觉这年头做水电还是很来钱,比送外卖多赚不是一点两点啊

网友:
是不敢使劲,怕弄坏,因为你知道弄坏的后果,还有自己搞不定。当然了,换大工具,会省力一点。
人家有经验,还有就算搞坏,他也能收拾,所以很轻松。
我曾经也遇到类似的事,一个队伍的,工种不同,他们走了,让我帮忙给安装一下,就是上法兰拧螺丝柠活结的事,看似简单,实际害死人,咋都对不上,不管咋加垫片就是漏,原因就是他们下料拼装时全没加垫片,还有活结那边的口要等全部焊完后,在碰,只是我是非专业的,说了人家也不信,再者我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切一刀,拧紧,再焊上,可现场无人会焊,只能作罢。装了拆,拆了装,搞了个把小时,还漏,我发火不干了,本来就不是我的活,别人的过错没必要我来背。可人家明天要生产,加班的人不让走,然后甲方维修部的专业人员过来瞅了一眼,说,你脾气真好,换我早就回家睡觉了,切吧,我来帮你焊,然后我切,让另一人给准备焊接设备,最后焊好,5分钟完活。
和楼主有些类似,懂一点,但因非专业,得不到别人的认同。

网友:
几年的锌合金水龙头你试试?看拧不拧得断

网友:
大扳手力臂长,用力可以均匀(所谓巧劲加力)。小扳手力臂短,用大力猛然发力时反而容易拧断水龙头(特别是那种所谓锌合金的)。

网友:
头次干这样的活,只能靠力气,老师傅有经验靠的是技术和巧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巧劲加力量    你弄懂了  卖油翁 就懂得了      无他唯手熟尔

19时5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