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15年买的3级能耗的科龙空调真实耗电量猜猜是多少?

楼主(2024-08-22):
2015年买的科龙空调,当时一级或者二级能耗的空调要3000多,这台3级能耗的空调只要2500左右,并且是双排蒸发器,电子膨胀阀的配置。前不久买了个电量检测的插座。看看它的真实耗电量。
3级能耗的apf值3.75,现在一级能耗的都在5.3左右。

机器型号和参数。

82小时,不是连续使用哈,一般是下午晚上使用。这检测仪超过10w耗电量才计入时间,待机不记入时间。所以这台空调的工作时间就是82小时。空调的待机功率有2w,不用的季节建议拔掉插头。
恒温后的耗电量在220w左右,隔壁房间的华凌神机可以做到160w左右。

82小时耗电量只有21.6度电,感觉真的很省哈。合计也就每小时0.26度电。这台机器虽然是变频机器,但是会出现温度达标后压缩机低于某个转速会停止工作的情况,有点类似于定频机的工作方式。就像网上发的海尔空调也是这样的工作方式。

看看高低压管子的冷凝状态咋样?

楼主:
海尔去年把一个做测评的哥们告了,说它是假变频,只能做到最低400w,然后就停机。室温波动大。

网友:
这空调不错哟

网友:
老定频 耐操

网友A:
空调不错, 能启停压缩机的话, 压缩机应该耐用些

网友:
低功率停机是为了保护压缩机吧

网友:
三级能耗的这耗电量还不算不错

网友:
老机器的能耗不错啊

网友:
天朝的空气环境不是很适合所谓双冷排,看上去很美好,新的也很棒,但是一年后,冷排就满是灰堵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不错, 能启停压缩机的话, 压缩机应该耐用些

频繁启动对压缩机不好

网友:
百姓关心的是省电就行,不管什么方式

网友:
这个空调还是不错的

网友:
定频维修省钱

网友:
华凌还真是神机,价格还便宜。

网友:
上面几位都不看标的,不明明写着变频的吗。

网友:
一晚五度电!猜的。

网友:
变频空调的压缩机是连续工作的,使用寿命肯定没有定频空调的长!

网友:
当前用的美的二级能效变频空调,一晚上开10个小时,耗电3度左右

网友:
还是老货耐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