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量产的原厂扫描和低格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4-08-22):
同一个64G TLC颗粒的U盘,FC2279的,量产设置低格 ECC=0 强制半容量,只有4G,设置原厂扫描 ECC=0 强制半容量,开出22.6G,这两种的性能有什么区别?

楼主:
跑圈结果:低格,强制半容量,ECC=0开出的4G能正常通过(我没截图),原厂扫描,强制半容量,ECC=0开出的22.6G里面大多数地方都是坏块

网友:
完蛋了,颗粒磨损严重,原厂扫描其实就是不低格,采用出厂时低格的数据,用久了以后反映不出磨损情况。
低格+强制半容量+ecc0应该是最严格的组合了。量产出来只有4G似乎也有点离谱。
可以试试低格+不勾选强制半容量+ecc2。

随便说说,请高手赐教。

网友:
64G TLC
这种我选择ecc 32bit

网友:
低格开ECC,这种垃圾TLC就开8~12吧

网友:
先擦除几遍再试,一芯的工具设置有点迷,要靠运气

网友:
ecc0这个太严格了吧,全新正片也许也过不了ec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