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TF卡里的window系统 - 傲梅WinToGo制作随身系统

楼主(2024-08-22):
大家好,我是西山云舞,爱实践爱分享的伪极客,欢迎关注。本文1000字,阅读大约5分钟。
话说我用了7年的古董笔记本小米Air12.5,花了两天重装系统后,需要备份系统,以便日后系统又被我折腾坏了,可以迅速恢复。
系统是64位windows10, UEFI启动,用ghost克隆会比较麻烦,就用了系统自带的备份,出来文件体积很大,如果没有制作独立的recovery分区,过程也比较麻烦,感觉还是傲梅的轻松备份比较好用,但我又不想往系统里面装太多东西。
然后眼光瞥到傲梅官网还有个“ Win to go”,就是把window系统制作成U盘随身携带,随便什么电脑,插上去就能启动U盘里面的系统。
这不错啊,制作成U盘系统后,往里面装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怕,甚至淘汰掉我那台又破又旧的工程维修用笔记本。
选择“使用本机系统”。然后在“高级设置”里面,创建系统类型选“VHDX”,系统启动方式选“Legacy and UEFI”,这样启动的时候就不用进BIOS改启动方式。
用了个金士顿的32g的TF卡,制作过程慢的受不了,中断,测速写入只有3.8M/s,读取20M/s。换了个前不久买的杂牌卡,80+的读写速度飞快。
大概花了10分钟就完成了。重启电脑,选择从U盘启动成功。除了启动应用慢一点,系统用起来跟SSD里面的没什么区别。
这下太棒了,有了一个可以随便折腾的系统,以后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软件都可以先装进去试试,那些平时很少用的冷门工具软件通通装到这个系统里。
但后来发现一个严重问题, 在原来的电脑上运行U盘里的WinToGo系统时, SSD的盘符没有变,于是安装软件的时候,会把软件装进SSD的C盘内,而不是装到U盘里面。同时如果不点击U盘里面的VHDX文件,则WinToGo系统所在的盘符是不会出现的,这导致了安装软件时产生混乱。
于是重新做WinToGo系统,选择“使用本机系统”。然后在“高级设置”里面,创建系统类型选“标准”,系统启动方式选“Legacy and UEFI”。制作出来的U盘WinToGo系统就自动把自己设为C盘了,使用一切正常。
然后安装了傲梅轻松备份,给笔记本进行高压缩备份(注意默认是备份U盘里面的WinToGo系统,要手动选择SSD上的系统分区和引导分区),比win10自带的备份功能做出来的备份包体积小一半( 中间是傲梅默认压缩率)。

考虑到杂牌TF卡可靠性不佳,为了能长久使用,用WEPE把TF卡自身的系统给GHOST了。

之后在WinToGo系统内安装各种工控软件,需要.net3.5环境,但无论如何安装都遭到失败,按照下列办法仍未解决。血泪经验总结,Win10离线安装net framework 3.5方法,3台win10电脑亲测有效(附离线包 2021.08)blog.csdn.net/weixin_45747840/article/details/119415458
window10离线安装net3.5的三种方法_net3.5组件win10离线安装_ShA_QimA的博客-CSDN博客blog.csdn.net/ShA_QimA/article/details/112346588

在 Windows 11、Windows 10、Windows 8.1、Windows 8 上安装 .NET Framework 3.5 - .NET Frameworklearn.microsoft.com/zh-cn/dotnet/framework/install/dotnet-35-windows?WT.mc_id=dotnet-35129-website

Win10 Win11 WinServer NET 3.5离线安装程序www.itsk.com/thread/425464

最后换了Window10的专业版可以启用.net3.5,但是休眠黑屏的问题依然存在。按照下面这篇文章瘦身以后,安装了体积较小的百度网盘5.2.0你方便下载,重新制作WinToGo如何使用命令删除Win10内置应用www.zhihu.com/tardis/bd/art/618625398?source_id=1001

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你的肯定是我的动力,谢谢!

网友:
U盘作为系统盘会卡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想想不知多久没做过系统了。

网友:
TF重装系统,还是XP时代,那时候4G U盘都是200多块。TF卡2G,安装XP,都觉得速度杠杠的。现在U盘都固态了,500-1000的写读速度,制作启动盘,电脑配置也是杠杠的,几分钟搞定。不要再沉迷于过去,向前看。

网友:
WTG有时确实作用很大,用极简系统做过

网友:
不知多久没做过系统了

网友:
去X鱼买个DIY的U盘,体验更加。。。

网友:
谢谢分享,win95能做win go to吗,怎么实现

网友:
tf卡的速度有点慢吧

网友:
存储卡u盘做wintogo还是win8.1最好,win10以上能卡到怀疑人生

网友:
还是用M2的移动硬盘做靠谱些!也就比U盘大一丢丢。

网友:
貌似好久没有给电脑装系统了。

网友:
这个其实要U盘的读写速度还有就是 4K的读写 影响到你使用体验

网友:
用GHOST备份时把系统和启动区单独备份也没要多长时间

网友:
得来个可靠的u盘

网友:
现在电脑多了,随便找找两三台,无所谓双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