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不完全拆解雅马哈AG03一代声卡/音乐调音台

楼主(2024-08-23):
听说雅马哈AG03用的是SPX混响,200块钱买了个断了电位器的玩玩。换个电位器,顺带了解一下这个声卡(其实就是带声卡功能的调音台)的电路。

可以看到,控制话筒增益的一个A10K电位器杆断了。

开拆,正面板没啥好看的,运放采用的是NJM2068和JRC062运放。

背面一块DSP功能的声卡板通过排针与模拟板相连。CODEC芯片采用的是CSS4270,指标略差。

由于DSP板有屏蔽罩,就懒得拆了。换上电位器,安装好。勉强可以K歌玩玩。这卡底噪略大,有点受不了。
另外,DSP板和模拟板的GND居然是通过外壳连接的,略怪。

网友:
底噪大,就没意思

网友A:
看上去挺专业的设备,底噪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噪声是首先难以容忍的吧,可能供电有问题了。

记得以前坛内见评论惠威某款功放音箱,带蓝牙的,几百上千块,有微弱噪声。顿时觉得都没必要评什么音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挺专业的设备,底噪可能有问题了。

-70dB~-80dB之间的底噪吧,有改进空间。

网友:
噪声是首先难以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