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各位老大,关于dc转atx

楼主(2024-08-23):
请问老师,我想做个dc转atx电源,主板电源在3v5v未开启前,12v可以先开启吗?也就是服务器电源12v,12v直接给主板上12v供电不经过mos控制,电脑按开关,12v通过dc板转换成3,5v。也就是12v一直开启,这样可以吗

网友:
要是有机械硬盘估计不行吧?独立显卡是不是也会一直工作?我也有这个想法,12v不走转换板...

网友:
应该是现在12V转ATX都是这样的,做了一块华为服务器CSPS转ATX的还没上机测试!

网友:
我想做个dc转atx电源,
是由您的设计水平,动手能力决定可不可以。

网友A:
12V直接进去的话大概率不能开机,ATX上电时序限制了,12V接通前要检查3.3V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直接进去的话大概率不能开机,ATX上电时序限制了,12V接通前要检查3.3V 5V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我是怕12v直接接通这时cpu供电mos不受控,烧cpu供电

网友B:
这个我做过,12v直通,3.3v 和 5v用两个mini560模块,另外12V接1K电阻后接到POW-OK,就可以了。
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416276&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做过,12v直通,3.3v 和 5v用两个mini560模块,另外12V接1K电阻后接到POW-OK,就可以了。
参考这个 ...

感谢分享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cpu风扇会一直转,显卡也会一直供电,主板上12v成了待机供电了。可以用 但不建议

网友:
这样对主板不够友好吧

网友:
主板上电时序是 5VSB -> P-ON -> 12V -> 5V&3.3V -> P-GOOD ,每个步骤有个50-200ms的间隔delay这个时序不会出问题.我做了很多款 DC-ATX协议电源板,之前都是用MCU精确控制时序,最近手上一款体积做的太小功率又要800W,开始用阻容加MOS模拟时序,调试还是不稳定,主要是关机时P-GOOD不能及时提前下拉信号,再次开机前延时电容不能及时放电完毕导致时序不精准,测试不爽现在在买DFN-8的小MCU改板升级.

网友:
看主板吧,我十多年前当机顶盒用的D525小电脑,就是改了12V电源加两路3.3跟5V的DC-DC,用了好多年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如果不懂就先查下资料。别自己想着啥就想干啥。
不管什么电源都有待机电源的,只不过服务器一般是用的12VSB,ATX的用的是5VSB。
如果不想加MOS控制主电源,可以从12VSB入手,把12VSB转成5VSB,然后加个PS113A之类的保护芯片来控制开关并可以提供正确的上电时序跟超压低压短路保护。用芯片来控制主电源的开关。
如果想用单12V不带待机的电源就老老实实加个MOS,在主MOS前先转个5VSB,再搞个PS113A之类的来控制主MOS。
做过几款DC-ATX,用的华为20A跟中兴10A的模块。一直在用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