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kindlepaperwhite4有谁改了typec的啊?

楼主(2024-08-23):
kindlepaperwhite4有谁改了typec的啊?

有成功的求分享!!

网友A:
对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采用堆叠,在原来接口的旁边或上面直接再焊接一个C口,让两种接口同时存在。

网友:
网上有人改过,好像某鱼上也有方案。
另外现在kindle还能用吗?最近在某多多上有些200块的,刷了安卓的开放系统。可以用微信读书啥的,还可以装app。。也是microusb的接口劝退我了。要是c口就入了

网友(2024-11-17):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采用堆叠,在原来接口的旁边或上面直接再焊接一个C口,让两种接口同时存在。 ...

大佬牛批,有图欣赏下吗?

网友:
改造有风险

网友:
这个好改吗

网友:
手里的KPW1一直在服役,十来年了,还是原装电池,今年把背后的胶铲干净了,也想换Type-C借口,奈何没这手艺。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采用堆叠,在原来接口的旁边或上面直接再焊接一个C口,让两种接口同时存在。 ...

我觉得你的方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