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计量插座还是导轨式电表?

楼主(2024-08-23):
最近发现家里的用电量有点大,一个月充了400多块钱电费。因为是租的房子,两间两层,所以想测量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用了这么多电。楼上女儿的一匹定频美的空调整天开着,楼下刚买的海尔1.75变频,每天晚上和中午开开。家里冰箱洗衣机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各有一个,还有一个房东的老太阳能热水器,检查加热线早就锈断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要尽量电量的话,计量插座和导轨式电表哪一个更准确一些?

网友A:
家里小孩高于20度开制冷低于20度开制热,一个月600-800电费,你这400毛毛雨!

网友:
都是大户人家,一个月电费这么多

网友:
这么多电器,400元钱差不多

网友B:
这用电量我都没吭声

7月24号到8月20的电费 快800了

总之就是一句话 钱是人赚的 人热坏了啥都没了!!!

网友:
不多,俩空调合计2P多,按3P计算,一个月差不多就是这个价,你看基本是在峰值这个上用电多,现在计价上午10.30-1.30  晚上5到9.30都属于高峰,计价也贵,要不也不会出现前两年公布的计价电超出发电站发出电量

网友:
热天最大的就是空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小孩高于20度开制冷低于20度开制热,一个月600-800电费,你这400毛毛雨! ...

这么多啊,换我可消费不起哦,主要是收入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用电量我都没吭声

我是怀疑这老房子里有没有漏电之类的,搬过来之前在另外一个出租房里也是这么多东西,没用过这么多电。

网友:
首选导轨式,公开透明

网友:
建议买块电表,电表才是最准的

网友:
俩都买,插座一个一个试

网友C:
你电费多少钱一度,我也两个空调,一个10年的老格力是定频,一个是才装了一年的美的变频,都是1.5匹,白天开5小时,晚上开9小时左右,上月电费240多点

网友:
租房这么多电器,要买导轨电表

网友:
买块拆迁的电表试试

网友:
买个电表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费多少钱一度,我也两个空调,一个10年的老格力是定频,一个是才装了一年的美的变频,都是1.5匹,白天 ...

五六毛钱一度

网友:
感觉有点问题吧,我家里两台三菱的这个季节几乎没有关机的时候一个月也关机不了几次…加上做饭洗衣机冰箱电视机一个月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