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SD-M 120是啥玩意

楼主(2024-08-23):
桌面即热式电热水器不加热了,拆开发现有两个温控器串接,其中一个断路状态。so easy,就是它了!拆下这个断开的温控器傻眼了,这是啥玩意?,列位看官请看,串在加热回路中,标号KSD-M 120,现在是断开状态,和一般的温控器中间有个“帽子”不同,它中间有个金属圆片,按压可以上下活动1mm,安装方式和温控器一样,但是中间没有加散热膏,也没有接触加热器。
拼家居然没找到这玩意,度娘也没有。请问各位大佬这货是啥?是常开还是常闭?

楼主:
补个全景,像不像个炸弹?

网友:
温控开关,应该是防干烧的,120度,估计就是常闭的吧,温度到了就断开

网友:
热敏电阻吧  用万能表测量一下能不能导通

网友:
KSD系列温控开关,一般是常闭的,到达设定温度断开。

电饭锅,热水器,电饼铛里面都会有,只是温度不同而已。

楼主:
大家都说是温控器,应该是这样的,中间是个“帽子”,而且一般会上硅脂,
,我拆下来的都没有接触到加热器主体。

网友:
双金属片温控开关,温度达到后断开

网友A:
常闭温控开关,120度。这个距离加热体一段距离,是为了不轻易动作,这里算最后一道保险。距离这么远跳了,那加热体本体当时温度应该很高。换句话说你这个东西不太安全了吧,需要再考虑考虑还要继续用它么

网友B:
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把残废品当好的给装了,不过用120度的动作值,这是热水器还是炼油塔?

网友:
你可搜即热式电热水器配件

网友:
这个不认识?温控开关,很常见。有常开长闭之分,注意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把残废品当好的给装了,不过用120度的动作值,这是热水器还是炼油塔? ...

人家这个非接触式的,就是要周围空气到120度的时候才跳电,一点也不稀奇,有时候接触式的温度点不好选,比如接触的测温点需要100度再过xx分钟,就会采用这种悬空并增加温度阈值的做法,以前做电器开发经常有用到这样的

网友:
断了就是坏了,原理看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闭温控开关,120度。这个距离加热体一段距离,是为了不轻易动作,这里算最后一道保险。距离这么远跳了, ...

安不安全看温度保险丝,那个是不可恢复的,这个温控器在正常通过3C认证的产品里不会是最后一道保险

网友:
温控开关没错,但金属圆片可以按压的没见过。

网友:
温控开关,微波炉里都有这个东西

网友:
无胆饮水机温控器,管线机用的,自动复位开关

网友:
是常闭的,正常时接通,到一定的温度时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