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康佳塔扇KF-TAS0109做个“心脏搭桥手术”

楼主(2024-08-23):
2024年8月23日

感觉只有标题党才能吸引人的眼球,哈哈

感觉自己已经成为标准的垃圾佬了,每次外出在路上遇到收废品的总习惯的望车上瞄几眼,这不,前几天外出办事回来的路上发现一个收废品的三轮车上有个类似风扇的东东,喊住他,拿下确认是个塔扇,直接出10元,他也爽快同意,自己秒瞬就后悔了,但没再还价,为自己的好奇和无知买单吧。

整个过程分两步:
打开外壳初步检查:手拨动风轮发现几乎不动,以为就是缺油,简单加点机油就能搞定。然后就清洗,过程就不描述了,卫生那叫一个脏,过程那叫一个费劲呢,尤其是贯流风叶轮,没有高压水枪,用鞋刷,牙刷,甚至棉球棒最终搞定。壁挂空调的风轮估计也类似吧。

就是这货,这是自己清洗和修理后拍的照

和空调合个影吧,1.2米高,13厘米正宽的身段,感觉不是亭亭玉立,而是膀大腰圆,难怪在用电动车运回来的路上等红灯时一个路人问这是空调吗,我说不是,是风扇,他说第一次见到。

最早认识这牌子是从电视机开始的,这个是不是正品,闹不清了,通过清洗和修理过程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

都是常见功能

在外壳晾晒过程中检修线路,电机加机油后转动自如了,上电还不转,

测电容只有0.4uf,换电容,还不动,到此心发慌了,电机嘎了,赔大发了。

用万用表测试黑线与其它线不同,看电机上的接线图,又燃起希望,是不是内置保险烧了,因为缺油卡住轴导致过热烧保险,逻辑通顺。早知道有的电机内置保险,但因为自己接触的少是第一次遇到。

小心翼翼的操作,终于看到保险了

看资料说可以直接去掉,完美主义的我决定换新保险,签到红包后1.35元10个到手直接开干

过程真是类似给心脏搭桥,铜丝细,不小心断了就麻烦了,
最终由于手头没有多余的专用线贴合的不是很好,只能凑合,某宝上有耐温180度的尼龙扎带和专用线,就不折腾买了。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用万用表测试各线间电阻正常,装机上电正常,完工。
================
有坛友问是不是铜线的,我当时也想这个问题了,怕弄破漆处理不了,无所谓是铜是铝了,能修复就挺高兴了。

网友:
如果是铜线电机就是不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铜线,我家里的线圈好像有点偏白,可能是铝线

网友:
这种风扇腿比传统有啥优点?总感觉风量小面积少

网友:
看起来还挺高的。

网友:
大牌子靠谱,铜线无疑,楼主赚了。

网友:
有点高大上啊  哈哈

网友:
这东西清洁麻烦,放也占地方,和老式风扇比真没啥优势。

网友:
99%风扇电机都内置温度保险的

网友A:
看电机应该是铜线,棉线剪断了可以用水管生料带代替,搓成细线绑起来比尼龙扎带耐用,聚四氟乙烯耐高温200多度

网友:
这机子10块钱收废品的能卖给你那他多少收的,很合适啊。

网友:
不好搞清洁

网友:
估计收时也是三五块收的,因为是坏的,以为电机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应该是铜线,棉线剪断了可以用水管生料带代替,搓成细线绑起来比尼龙扎带耐用,聚四氟乙烯耐高温200 ...

还是棉线来得快,就是浸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棉线来得快,就是浸漆不知道怎么弄

这个绕组没动过,不用漆的,,,绑住线就行了

网友:
10元到手的风扇,修好了很划算的。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捡了个小漏,不错

网友:
电机绕组,结合品牌,应该是铜线电机,修好了就是赚到了,每年注意叶轮清洁,轴承润滑,减轻电机负载,减少发热量,能用好几代

网友:
看铜的颜色和线很细是铜线电机,铝线电机线粗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