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了8年的WIN7系统,各种装卸软件,现在启动慢,有没有把它处级化的

楼主(2024-08-23):
用了8年的WIN7系统,各种装卸软件,现在启动慢,有没有把它处级化的

处级,像处NU一样的新。

反正系统里错误应该非常多,感觉应该清理环境变量。

启动优化软件都用遍了,没有用。  主要是必须修复一些错误。

网友:
  重装

  现在的也七年了 幸亏固态 速度还行, 不想弄  软件装麻烦

网友A:
我用电脑25年,从XP开始,只要系统安装好,部署好软件,觉得自己满意了,就做个GHO备份;想着中毒了或用慢了恢复一下。

中途在win7之后有段时间喜欢备份成增量的wim格式,后来发现有问题,又改回GHO了。

所以我电脑里长期有各台电脑的备份,甚至古早的XP备份都在;基本上严格意义讲一次也没用过。

偶尔会测试新系统,测试完再恢复回来,实际我测试新系统都在一个专门的空盘里测试。

网友:
没有备份的话,只能重装了

网友:
从win95/98开始玩,习惯了随机一个蓝屏崩溃,备份系统是必修课

网友:
我的WIN7系统曾经很慢,干脆用360浏览器,反而快多了。

楼主:
软件重新装麻烦

网友:
先说一下硬件配置,不想花钱就重装系统,要提升性能,就换CPU、加内存和S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脑25年,从XP开始,只要系统安装好,部署好软件,觉得自己满意了,就做个GHO备份;想着中毒了或用慢 ...

我也是这样,新装好系统,所有软件,用几天没问题后,做一个备份。
甚至重装系统前,都会做一个备份,win7,20多G的大小啊。

网友:
安装好系统及常用软件后, 就做个GHO备份, 慢了或有问题就恢复就行了

网友:
重装一边,然后把常用软件装好,做个备份,有问题一恢复就好了

网友:
https://www.123pan.cn/s/B9CDVv-j1XsH?提取码:1111
我自己搞的vista魔改主题和win7安装盘,重新安装吧。

网友:
win7好像不好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
我自己一般都是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脑25年,从XP开始,只要系统安装好,部署好软件,觉得自己满意了,就做个GHO备份;想着中毒了或用慢 ...

这样挺好的. 我感觉这样备份后, 即使原来装系统的电脑即使长久没用, 系统盘使用的固态长久不通电造成读取数据慢, 那就把GHO恢复一下, 速度又恢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挺好的. 我感觉这样备份后, 即使原来装系统的电脑即使长久没用, 系统盘使用的固态长久不通电造成读取 ...

我觉得固态要是放个半年一两年读取速度就慢了,那这样的固态根本不能要。

我有个蜗牛,经常半年一年不开机,啥事也没有。

网友:
空间足够的话  重装好ghost备份一下   下次系统崩了就恢复备份文件   但是很多程序会一直更新的  恢复备份还不如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脑25年,从XP开始,只要系统安装好,部署好软件,觉得自己满意了,就做个GHO备份;想着中毒了或用慢 ...

还有喜欢用GHO的 差不多情况,一般也是第一次装好系统和软件,然后GHO一下,然后就不管了

网友:
貌似只有重装吧,别怕麻烦,
装软件有啥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