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各位 国产的MCU还有那些比较好的能够对标STM的推荐啊?

楼主(2024-08-23):
我是业余爱好者过去一直玩STC的,现在觉得性能一般,国产的MCU还有那些比较好的能够对标STM的推荐啊?

网友A:
低端需求用国产,中高端需求用ST,有恶劣工况要求的用TI的车规单片机

网友:
够用就好,要性能找arm的、或更多专业/专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需求用国产,中高端需求用ST,有恶劣工况要求的用TI的车规单片机

谢谢了!我主要是想用国产的!

网友:
gd32一定程度平替stm32

网友:
要看需求,如果只是点个灯,随便一个都可以。单片机的CPU核主要决定运算、处理能力,具体做事还得靠外设,根据这两个选择就行了,没必要对标谁。

网友:
我知道国产雅特力 AT32F421可以平替ST32的F051

网友:
中移动CM32系列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主要是想用国产的!

价格问题? 不然为啥非要国产? stm32现在也很便宜

如果你非要所谓的支持国产,那就当我没说,不过我觉得技术上也搞意识形态那一套是走火入魔

网友:
在寻找可以替代STM32的国产ARM单片机方面,有几个品牌值得关注:

中科芯(CKS32F):与STM32具有高兼容性,价格适中。
极海(APM32F):纳思达全资子公司产品,与STM32高度兼容,价格略低。
华大:主要专注于低功耗产品。
GD(国微):被认为是国产单片机的一哥,兼容性中上,价格略高,部分产品与STM32兼容。
雅特力:使用ARM Cortex-M4内核,与STM32不兼容。
国民:使用台积电的M4内核,带加密功能,与STM32的兼容性一般。
航顺:价格较高,与STM32的兼容性一般。
芯海:主要专注于专用产品。
另外,GD32系列(北京兆易创新)和MM32系列(上海灵动微电子)也是值得考虑的选项。GD32系列以Cortex-M3内核为主,型号与STM32相同型号全兼容,主频频率更高。MM32系列基于ARM Cortex-M0及Cortex-M3内核,产品包括多种系列,与ST全兼容,替换成本非常低。

这些信息来源于不同的网络资源,包括百度号、CSDN博客等,提供了关于不同品牌单片机的兼容性、价格和特点的比较。在选择替代产品时,建议根据具体的项目需求和预算进行考虑。

网友:
ST的Cube对业余爱好者是非常有好的,可以快速做出东西来。
国产的ARM核区别不大,价格接受范围内随便选一款资料多的就行。另外可重点关注下国产RISC-V内核的。

网友:
去年有位小妹来向我推荐极海的单片机,我没项目做一直留着联系方式。现在国产的单片机如果功能简单的可以考虑用的,毕竟谁也不想出问题。只要量产把成本降下来才是硬道理在质量不出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够用就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价格问题? 不然为啥非要国产? stm32现在也很便宜

如果你非要所谓的支持国产,那就当我没说,不过我觉得 ...

现在我们做产品,都是要选可以有兼容可选的单片机,尤其是进口品牌和国产品牌之间的完全替换,价格是第二考虑的选项。能用国产不用进口,我们与西方的关系没有更好只有更差。尤其是美国,在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产品上必须是自主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们做产品,都是要选可以有兼容可选的单片机,尤其是进口品牌和国产品牌之间的完全替换,价格是第二 ...

呵呵,做个民用产品都能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有这精力,还不如多研究技术,呵呵

网友:
想用哪个就用那个

网友:
业余的话哪个上手快用哪个你又没有量产的需求…

网友:
diy的话stc/esp,主推这俩,没必要跟谁对标比来比去,就看够不够自己项目用就行了,这俩价格虽然不是最低但是也够便宜了,又不做产品,再便宜也就是省一两块没多大意义
还有多余精力像沁恒之类的也可以了解下

网友:
玩玩的话推荐中科芯CKS32F103  完全兼容STM32, KEIL软件直接设置成STM32,用STLINK直接下载,仿真,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py32的cortex m0+只要5毛一片,便宜够用
几个月前一次性买了几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