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风扇是电机坏还是电容坏(已修复)

楼主(2024-08-23):
风扇今天不转了,拆开测电机绕组有3个焊点,测左右(两边)相通,左中(左边和中间)不通,中右(中间和右边)也不通。测电容为1.07uF,标为1.3uF,请问它们是哪个坏了?谢谢

网友A:
很久之前的风扇   换电容试试

网友:
你这个风扇挺古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之前的风扇   换电容试试

谢谢,正在拆87年的电容试下,但它是1.2UF

网友B:
通上电,用手巴拉一下扇叶,如果风扇能继续运转,就是电容的原因,换电容就行,如果扒拉一下扇叶也不能继续运转,就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这个电容有1.13uF,是另一台扇上面的,破烂表多。

网友:
这水磨石地面有些年头了

网友:
楼主是来炫表的

网友C:
电机肯定是有问题的   都应该要通

楼主:
换上1.2UF电容还是不转,看来电机废了

网友D:
在线头焊点那里测一下,不通的话就得拆电机看看漆包线和接线柱那里是不是断了。

网友E:
这电机三根线应该都通,不同说明有绕组开路。

网友F:
如果是三挡有四根线,三根互通的话有可能是温度保险断开,或者接头氧化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坏..................

的确就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上电,用手巴拉一下扇叶,如果风扇能继续运转,就是电容的原因,换电容就行,如果扒拉一下扇叶也不能继续 ...

换了电容还是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肯定是有问题的   都应该要通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头焊点那里测一下,不通的话就得拆电机看看漆包线和接线柱那里是不是断了。 ...

谢谢,下班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机三根线应该都通,不同说明有绕组开路。

谢谢了,只有下班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三挡有四根线,三根互通的话有可能是温度保险断开,或者接头氧化都有可能 ...

面板是三档,但去电机头只有3线,火线(红线)、蓝线(零线)、黄绿相间线(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