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萤石CS-BC1智能家居摄像机并收获意外之喜

楼主(2024-08-23):
话说前几天早上去扔垃圾,在垃圾桶边上不知道什么人丢了一堆破烂家具,其中有个格子柜,
一个格子里面有个看着像是电子设备的圆柱体,手痒捡起来一看还真是,是个摄像机
于是拿回家,下班后仔细研究一下。
这是摄像机本体,沉甸甸的

正面,一个镜头,俩补光灯

屁股,带一个安装用的螺丝孔,类似枪机的安装方式

其中一面有散热孔、USB接口、电源开关和铭牌

铭牌,萤石牌的,型号:CS-BC1

上网搜了一下,信息不少,是个电池摄像机,室外用的(官网宣传图)

USB口,是Micro-USB的,宣传册上说这个摄像头内置32G存储,不需要插卡
难怪没有找到插卡的地方,USB口应该是拷贝视频和充电用的

既然捡回来了,那就研究一下,按电源开关没反应,以为没电了。
找了根USB线接稳压电源充电,结果也没反应,连充电电流也没有,
是不是充电没碰上什么协议呢,找了几个充电头插上都没反应,应该是坏了。

既然没什么用,那么就拆开看看,没准还能拆出点什么肉
按宣传页上说的,内置10400mAh的电池拆出来也不错。
这个摄像机外壳是两截式的,又拧又敲搞了半天没打开,想想是不是能从面板下手,
于是用美工刀撬一下面板,还真开了

哈哈,面板是卡扣的,一撬就打开了,露出螺丝,这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面板,下半部分居然还隐藏了红外检测用的菲涅尔透镜

有螺丝就好办,继续拆下内层面板,内部电路显露出来
面板和筒体之间有一个密封圈,能防雨,但是不能防水浸。

观察可以发现内部电路是层叠组装的,继续拆第一层电路

拔下排线,拆下的第一层电路,这个电路主要负责照明
有2个白光LED和2个红外LED,面板是深色的平时看不到
所以可以支持日夜全彩

照明灯功率大会发热,因此照明板采用铝基板加强散热

上面还有3个贴片LED,是工况指示灯

负责照明的白光LED和红外LED

继续向下拆,这一层采用了铜柱和螺丝共同固定,都好拆

这一层主要是可见光传感器和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用于检测视野中的人物活动
热释电传感器上有个红外滤波片,可以防止可见光造成的干扰

这个小小的安装在软排线上面的是可见光传感器

这一层排线比较多,上下都有

取下的中层板,看电路这一层应该负责电源、传感器、照明控制

上面最大的一颗,是个MCU,推测在整机里应该起到管家的角色。

再向下,摄像机部分终于露出了本体

没想到摄像机这层和中层控制板之间还有这么个连接器相接,
难怪刚才取出中层板比较费劲

拆出摄像机主板,主要器件都有屏蔽罩保护
这层是摄像机的功能层,图像拍摄、图像处理,数据储存,无线网络收发都在这层完成

背面

这好大一颗应该就是那个32GB容量的闪存了,不知道能不能拆下来做个U盘

继续看筒里
没什么东西了,现在露出来的是个托架,用于支撑固定上面的电路部分

看看筒里,内壁上固定了1个采集环境声音的话筒

按钮部分,这个细节我觉得设计的很好:
平时拆机装机的时候,总因为按钮乱掉或者不好固定而困惑,这个摄像机不然
按钮后部是金属结构,并用开口销进行固定,完美避开了按钮掉落的问题,
无论是拆还是装,都非常方便

3颗螺丝固定这个托架

这个方形的,肯定就是电池了
从体积和容量看,10400mAh电池,应该是4节18650锂电池并联组成
可惜这个电池输出是软排线,现在还不能测量电池的情况

准备拆电池,结果发现电池盒的固定螺丝再非常深的地方
实在没有那么长的螺丝刀,这个螺丝还非常紧,能伸进去的细螺丝刀尺寸不合适拧不动
能拧动的合适螺丝刀伸不进去,真是非常麻烦

不过筒里应该也没什么了,一个USB插口,一个WIFI天线,再加上这个电池也没啥可看的
拍一张大致的全家福准备收工

下面惊喜来了
拆解完了,寻思先把它装回去,待有合适的螺丝刀再拆电池检修
于是按拆机的逆序开始组装。
不料,在差不多组装好,插上电池排线后,这货,突然自己说话了!!!
声音很大,着实吓了一跳,它说[设备已经启动],然后又说什么让我用萤石云扫码设置WiFi什么的
再装上照明灯板,发现有个蓝色的指示灯开始闪了

难不成这东西是个好的不成?找了个手机上萤石网上下了一个对应的APP
别说,竟然识别出来了!

然后就按提示一路NEXT,结果就添加成功显示画面了
也就是说,这个原来不能开机的摄像机,经过拆装一次,居然恢复了正常

看了看,调到超清画质,也还凑合,这种摄像机画质肯定比不了专业摄像机,不过也还行了

研究研究那个APP,似乎还有不少功能,慢慢研究看看能怎么玩起来。
玩了几分钟,已经开始有录像了,图像识别挺好,能把动漫里的人物识别出来

插上电源,充电电流也有了,居然1.5A,走micro-USB口也是够受的。
网上下了说明书,粗粗测试一下可以正常开机、正常关机,无线可以连接,录像也能启动,总之似乎没什么异常的。
不知道之前是什么原因不能开机了,要么陷入死机状态无法自拔?还是电池接触不良不能启动?
总之,现在似乎好了,但是具体能不能行,还得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成色不错,也没用多长时间。电池能单独充电么,试试看。

网友:
居然没有修好,电池充好电试试

网友A:
不错不错,要是没绑定就爽歪歪

网友:
就想看电池,结果你电池不拆了

网友:
成本也不低啊。厂商也卷,客户要求低价。

网友:
  这也能坏了?

网友B:
乐橙的  还算耐用   ,这几天 APP出问题  设置 闪退

网友C:
一撬就能开,这玩意应该不能说是室外型,毕竟防不了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要是没绑定就爽歪歪

扫出来没提示被绑定就是没被绑定

网友:
居然解绑了才丢。。。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撬就能开,这玩意应该不能说是室外型,毕竟防不了水...

--------------------------- ...

图十三不是有一圈防水圈吗    前盖板可以撬开和防不防水有什么关系    内部电路防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十三不是有一圈防水圈吗    前盖板可以撬开和防不防水有什么关系    内部电路防水就行了 ...

没看到啊没看到...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
真好,还能白捡一个摄像机,这款以前也是有客户想买的,后来没谈好。

网友:
牛掰,我还以为里面有TF卡

网友:
捡了大漏了

网友:
居然没有被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橙的  还算耐用   ,这几天 APP出问题  设置 闪退

这是萤石啊,海康的旗下品牌,乐橙是大华的!

网友:
这东西我记得好像能复位

网友:
这个好复杂,,平时的摄像头没那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