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谁懂这种圆筒形的电力变压器?

楼主(2024-08-23):
路边看到电杆上有这种圆筒形变压器,三相四线的,直径不大,只有五六十厘米吧,以前见过拆修电力变压器,铁芯都是E型直列的,所以变压器大多是长方体,这种圆筒形的变压器铁芯若也是E形直列,那铁芯就会很小,会不会是Y型的呢?

网友:
上面有标牌,看一下是不是功率比较小的...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
这么小,和国外的一样我村没见过

网友:
去过一家专门给电网做变压器和配电房的企业,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A:
这应该是圆筒式变压器,内部结构应该和传统的差不多吧,只是改善了一下外观,有单相的和三相的,我们这儿农村的电杆上也挂有这种变压器,容量很小的。

网友:
通常在山顶上的大天线塔通讯公司会挂这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圆筒式变压器,内部结构应该和传统的差不多吧,只是改善了一下外观,有单相的和三相的,我们这儿 ...

我是奇怪内部布局,铁芯要是传统E形直列的,那就得很小,不然放不进圆筒。如果三级线圈三角形布局,空间利用率就大的多,问题是铁芯如何做到三角形的呢?不理解

网友:
柱上配电变压器     卷铁芯的,体积小价格低。
一般为了价格低只有一相绕组。一般 都是  路灯用     村里用        越来越少用了。
我看你图上是3相的 一般生产的都是单相的  ,3相的这种做不了大容量的。

网友:
没见过,第一次知道,会不会是三个环型铁芯?

网友:
说不定是这种?

网友:
看散热片功率很小。

网友:
圆柱形变压器里面可能是这样的,R型铁芯。

网友:
申请领取家元自动清零,楼主委婉语

网友:
找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楼主爬上杆子,拆下变压器,打开看看就知道内部是怎么样了开玩笑的了

网友:
里面是一桶油吧, 泡着变压器, 用来散热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叫“线间变压器”,高压长距离输电有压降来进行增压用的!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种变压器。

网友:
铁路沿线给信号设备、转辙机供电的变压器多是这种。

网友:
我和15楼看法一样,应该是泡在变压器油里面。所以就是一个桶而已。变压器在里面

网友:
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这种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