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多年前买的带USB的插线板,充电比较慢想换个快充模块,多多上搜不到

楼主(2024-08-23):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直接替换上去,孔位就利用原来的USB A口,换成C口,周围空间可以填胶。

就左下角这种的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充电头靠谱,毕竟质量都经过市场验证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B:
完全可以,我的这种插排充电口坏了。我用充电器的电路换进去就可以用,给孩子手表充充电是蛮好的,充手机当然可以的。

网友:
买好点的充电头放里面

网友:
这个模块只有5伏2安的,撕逼鱼上

网友:
拆一个充电头装进去,然后,一定要胶封,安全要做足

网友:
充电头直接用不行?

网友:
老款充电头,5V2A的外壳敲碎,装进去,慢充,充娃儿的小风扇,闹钟,复读机,电蚊拍,电话手表都是挺好用的。充手机也可以,晚上插起慢慢充,不伤手机。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用非得装快充,搞个慢充代换上,照样好用。

网友:
整个充电头放进去,加个独立开关,还支持快充

网友:
还以为是小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我的这种插排充电口坏了。我用充电器的电路换进去就可以用,给孩子手表充充电是蛮好的,充手机当 ...

好像快充塞不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用非得装快充,搞个慢充代换上,照样好用。

本身又没坏,换什么慢充

网友:
插排上的USB输出一般只有500mA以下。

网友:
大小,孔位合适的不好找,将就用吧。想快充就插个充电头。

网友:
现在手头上的充电器比较多,可以拆一个替代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充电头靠谱,毕竟质量都经过市场验证了...

————鲁迅

网友:
快充对电池寿命不利呀!!!

网友:
弄个好充电器放里面

网友:
用这种插排,上面的充电模块是不是24小时一直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