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3年新闻采集利器!Sony索尼BVP-3A广播摄像机展示拆解

楼主(2024-08-23):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最终完成了一系列摄像机拆解 - 小到掌中宝DV,大到演播室广播摄像机;从最老的真空摄像管进化到半导体CMOS;从配套控制器到监视器CRT……拆机最为吸引人的是发掘背后的故事,有时也凑巧维修成功恢复坏机功能;复古的画面令人着迷,CRT的光栅炫人眼目。
因为拆的数量有亿点点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我的空间按图索骥查看发帖记录~

本次拆解是1983年前后Sony索尼生产的广播级摄像机,型号为BVP-3AP(BVP-3的小幅升级款),属于ENG电子新闻采集的鼻祖,和曾经拆过的BVP-1属于亲兄弟了。并且时隔四十年依然可以正常取景工作(录像单元坏了),所以本次拆解为非破坏性展示拆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维修手册,点击这里下载 密码khg9

目录:
1、背景介绍
2、外观展示
3、摄像单元拆解
4、录像单元拆解

================
1、背景介绍
================

BVP-1与BVP-3

BVP是Sony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开辟的广播摄像机产品序列,B就是Broadcast广播的意思,与广播级对应的是DXC系列,属于业务级别。BVP-1和BVP-3是索尼在1982年前后推出的广播摄像机(头),搭配第一台Betacam录像单元BVV-1可以组合成为摄录一体机BVW-1(3)。我曾经给大家展示过BVP-1(Sony索尼BVP-1广播级Betacam鼻祖摄像机拆解)这次就给大家展示它的老大哥BVP-3。BVP-3(A)机如其名,使用的是3支摄像管作为核心光学元件。根据资料查证,可以找到是日立生产的2/3英寸 MS-Saticon硒砷碲摄像管。

BVP-1是单管摄像机,因此体积比较小,但BVP-3就不同了,在外观设计和摄像管排布方面,更偏向常规的3管摄像机,但内部原件更为集中,相当于把整个BVP-300的电路融合在机头部分。使用前后分离的组合式设计,大大方便了对应不同场合的机器设备组合。

无论是搭配BVV录像单元完成ENG新闻外采,还是搭配CA适配器变身演播厅摄像机,BVP-3都可以游刃有余的完成。上面图片展示了BVP-3多样化的机器配比,可以看到配合不同CA后背,可以连接BVV录像机(Betacam)或者BVU录像机(U-Matic),前后兼容性也不错。

后期Sony还在BVP-3的基础上,生产出更换为氧化铅摄像管Plumbicon的更先进型号BVP-30,进一步提升暗光环境下的敏感度,当然价格上也更进一步。除了摄像管升级,BVP-3和BVP-30在外观上差别不大,不仔细看的确挺难分辨的。上图展示了BVP-3和30的具体参数,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开放大看~

BVW-3与ENG

上面说了,Sony生产出Betacam磁带录像机BVV1,和BVP-3组合起来形成完整的BVW-3,用于ENG新闻采集。在此之前,新闻采集小组只能使用分体式摄录分离的机器(两个人组合),有了BVW之后,就可以减少到1个人独立完成。因此BVW-3在历史上,非常受新闻人的欢迎。索尼在专业广播杂志上也曾刊登过宣传广告,“十一个理由告诉你为什么用Sony拍新闻更容易”并且在多个影视剧中,也可以看到BVP-3系列的身影,比如1988年《虎胆龙威》,成龙的1992年《超级警 察》,1993年《土拨鼠之日》。

================
2、外观展示
================

BVW-3和BVW-30都可以正常使用,本次拆解的为BVW-3

连接处,以及提手

分离BVP-3和BVV-1

背后50Pin接头

去掉顶盖,这个盖子不知道有什么设计,我推测是散热?

BVP-3本体,当时使用过度,现在是伊拉克战损橙色

针对12pin和6pin的新老镜头接头,Sony直接给了两个口,直接兼容

遥控接头,以及黑电平的调节口,以及CVBS复合信号输出BNC接头

12Pin的BVF-50的5寸外接取景器接头

前面的操作按钮,左到右依次为:摄像管自动重合开关,黑白平衡(下),以及VTR录制键(上)

取景器,本身支持麦克风接入,我这台是断了,最初的取景器看起来比这个还笨重,BVP-3的已经有后期取景器的雏形了

B4卡口,并且为了防止摄像管烧屏,Sony额外设计了一个光学快门组件,依靠电磁铁驱动,断电自动复位关闭

旋转滤色片

基本而上和之前拆的机器长得一样的前脚控制开关们,机器开关/预热,增益,输出/彩条切换开关

摄像师人体工学的优化支架,展开可以使整台机器靠在肩部,减轻前肢发力的强度

================
3、摄像单元拆解
================

直奔正题,打开侧盖,里面依旧是满满当当的组件~

盖子是铝镁合金材质,时间久了会产生锈蚀,最明显的是表面多出来一层白色颗粒

盖子上有一片小电路,核心是一个小喇叭

Sony把元器件缩小塞进这么紧凑的机器外壳内,有点担心散热了啊

整机内部有六片可拔插电路,还有超过四片固定电路,摆放形式如图上展示的那样,类似书架

先来个开胃菜尝尝,这里是SHADE,输出图像几何调节,分为RGB三路

没想到吧,还能翻开,下面是三根摄像管的PRE AMP预放器的调节

水银计时器,可见机器工作应该不超过700H

蓝色的巨大排线接口直通后面的电路

接下来开始按照顺序拆插拔的电路~很容易就能抽出来,维修手册上也很清晰标记出电位器的调节位置

01-VA-14板,视频放大板,这种基材的PCB和BVP-1如出一辙,和BVP-300也属于同款

橘黄色长条形组件是早期的“集成电路”Sony自家生产的,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分立元件的使用吧

02-DF-17,摄像管偏转板,这篇板子负责调节摄像管与电子书的注册状态,英文是Registration

很多电位器

根据制式可切换为N或P的开关

03-IE-6,轮廓增强板,负责提升画面的清晰度,通过增强G绿色通道的画面边缘,来实现画面锐度的提升,一般该板都有Delay Line延迟线的组件,就是那个大方块

DTL就是细节,锐度的意思

延迟线,2行的,当时这玩意挺贵!所以有很多专业摄像机都使用1行延迟线复用来实现2行的功效

元件依旧很密集

04-PR-33信号处理板,主要负责RGB画面的γ伽马,电平,增益等指标的调节优化

同样有很多调节电位器,以及开关

板子上的元件细节

05-EN-33编码板,将前面的信号优化编码为PAL或NTSC制式,以及后面录像传输需要的色差或分量格式,同时提供彩条的功能,一般SYNC同步发生器也属于该板的职能之一,所以上面一般也存在延迟线

06-PW-93电源板,这个不多说了,负责将输入电源变压为机内所需要的电源,包括驱动摄像管的几百V电压

同时这块电源板也是色彩最丰富的电路,元件高低错落,挺漂亮的

上面就是全部6块电路,风格比较统一,大多为分立元件,包含少量集成电路

拆完之后,机壳内部空了一大片

每一层电路中间,有屏蔽层分割

拆掉屏蔽层的内部,软电路部分由MEKTRON日本机电株式会社生产

可以看到核心摄像管,模组型号为CT-2322A,属于SATICON

可看到背后的母版,另外请注意在插座的上下部分,空缺处的防呆突起机构,和电路板的插座一一对应

现在换到另外一侧拆解了

这部分盖子没有结构,内部有一层透明塑料片,防止短路吧

背面是两片对开门的电路,设计的很有创意

SG-63信号板

排线座,上面的贴纸是一个开关S5的操作说明

KSS的晶振,据说是恒温晶振

折叠双开门,不用担心拆坏了,拧松螺丝就能打开

部分IC

这个角度看,很有艺术感

最后一个Sony的Logo镇楼

================
4、录像单元拆解
================

BVV-1录像机,升级款是BVV-1PS,索尼一共设计过两款广播级别的Betacam磁带录像单元,BVV-1和BVV-5

上下两个盖子,盖子后面是83年的生产时间戳

拆掉盖子,露出机械结构

型号为DSR-28的磁鼓组件

磁带播放轮

完整的机械部分

比较笨重的外壳,上面的按钮非常小,大部分空间被浪费了

操作控制也很简单,只有一个电平表

操作按钮全部藏在最下面

打开盖子,迎面而来就是一大块电路

内部的电路,也挺复杂的,但对比BVV-5,这个只能算小巫见大巫

同样,BVV-1的水银计时器也显示该机器使用时间比较短,但是无法工作……很可惜~

最后的螺丝,拆解展示的(部分螺丝是从别的机器上拆下来的)

最后再上一张BVP-30的点亮图片吧~(BVP-3的找不到,俩差不多)

THE END

网友:
先赞再看,看过之前拆的电影机。

网友:
那个年代  这做工绝了

网友:
佩服人家的设计啊

网友A:
这个必须佩服,当年日本电子工业最辉煌的时代的产物,很难想象在没有CAD辅助下,SONY的工程师是如何设计那些复杂线路和布线的。

网友:
这东西太复杂太精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佩服,当年日本电子工业最辉煌的时代的产物,很难想象在没有CAD辅助下,SONY的工程师是如何设计那 ...

当然有计算机CAD辅助设计

网友:
那个年代确实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设计。

网友:
单就影像画质而言,在当时非专业领域索尼无敌,即便是现下其底蕴也让人称道

网友:
插板之间还是用接插件,当时很多都是一把一把的电线连接的,

网友:
真是复杂的机电一体化

网友:
还真是复杂,看起来头皮发麻,密集恐惧症都要出来了

网友B:
楼主哪来的这些摄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来的这些摄像机?

应该是咸鱼等网上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来的这些摄像机?

海鲜市场,线下自提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索尼的维修手册要到哪里下载,最近收了一些索尼的Mini DV摄像机准备收藏,有些镁合金外壳有氧化,需要拆解打理,个别型号不知道从何处先下手,鉴于都是些20多年的老机子,不敢蛮力拆解,想找找维修手册看看!

网友:
这些设备基本上都该进收藏馆了

网友:
可当古董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