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看看这个890块的stardom双盘位硬盘盒做工怎么样?

楼主(2024-08-23):
NAS一直想冷备数据,挑了好久的双盘硬盘盒,偶然间发现了这个湾湾产的stardom盒子,型号是ST2-B31A,支持RAID0 RAID1以及JBOD模式,不过我2块盘容量不一样所以没用RAID功能。

该盒子支持双硬盘顺序启动,使用原装12V4.16A电源,打开电源,希捷银河8T,希捷VX015监控4T,瞬间功率大概在22W的样子,之前用某联升天底座,瞬间启动功率是在40~42W,盒子配的WPE电源,也是湾湾的东西。

外观就见仁见智了,我买的黑色,是铝合金喷了一层漆,整体质感比较磨砂,颜色实际选错了,更喜欢灰色一些,而且官方客服说灰色相对磨砂感没那么强,相对光滑些。

硬盘支架需要螺丝固定,支持3.5/2.5硬盘,不过这个支架真的特别单薄,安装2.5的硬盘,拧螺丝的时候前面的位置居然都弯了。。。

外壳有2颗固定螺丝,没有防拆贴之类的。

整个包含3块板,一个RAID控制开关板、硬盘背板、芯片主板

硬盘背板

ASM1543及ASM1352R主控

3块板,风扇是40*40*10的朋德3线风扇,同样是蛙儿子家的。

天猫店里评价普遍说电源接口较松,拆开一看,感觉是5521母头的焊接点不够大,在加上壳子开孔较大感觉模具与接口不是针对的。

随便拿了根牙签塞进去,这样不晃动了

C口的位置壳子有块可以抵住C口的头,这样C口就不容易产生晃动,电源口如果也这样做,应该就不会晃动了。

WEIHAI 50W电源,看样子双20T的企业盘,也无需考虑功率问题,因为支持顺序启动,纹波等参数就不知道了,应该是定制的电源,搜不到任何测试拆解

实际使用无论是A-C线,还是C-C(10G)数据线,都能跑到硬盘的速度,风扇声音双档可调,最高档在办公环境不算吵。

至此890元的双盘位3.5/2.5硬盘盒,觉得怎么样?

网友:
现在的做工不错,中规中矩的

网友:
自带磁盘阵列,能跑到USB3.2速度,不错

网友:
感觉有点贵

网友A:
货卖用家,当然,我不会花八,九百买它的。

网友:
做工还蛮不错
但是俺是真的不会买
这价格俺都组一台nas了

网友:
台湾的东西还是阔以的,用起来也比NAS省事简单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货卖用家,当然,我不会花八,九百买它的。

赞同你的观点,用的上,值。如果只为普通爱好者有点贵

网友:
感觉价位有点高

网友:
做工很好,就是价格挺贵的

网友:
稳定耐用需要时间来考验

网友:
机械电源开关,控几A的电流,感觉寿命短,拨个百几十次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家用不值,公司用划算

网友:
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可惜是双盘位!!!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做工不错,价钱也不便宜吧

网友:
这货价格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