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DIY螺丝刀之避坑+进阶篇

楼主(2024-08-23):
之前用pvc做壳,diy过很多7.2V的电批,本次基本都是干货,希望大家好好学。

一、避坑篇
1、外壳主体和手柄连接处,孔位一定要打好,避免没打好加热塑形,PVC加热后会脆化,韧性大幅度降低。
本次血的教训,1米高摔了2次就直接歇菜了,,之前没加热的都没事。
2、手柄壳体也可以选择3.2mm厚的,就是处理波箱外壳麻烦一些。
3、螺丝孔位可以用一个M2半牙螺丝做一个铣刀,由里面伸出来后,铣一个螺丝帽孔位出来,我之前用钻头钻,会导致钻得过深,底部不平,加上加热脆化就不耐摔了。

二、进阶篇。
1、用快拆毕竟还是只能拧螺丝,换成夹头好多了,之前用三欧6.0mm夹头做了一个夹头式的,确实好用多了,附黑色图片,用它开过4个M6墙壁孔,妥妥的,除了慢,
但是这夹头重,直径30mm,
本次选用JT0接口夹头,直径25mm,轻很多,,我踩坑买的10mmJT0轴,
10MM的轴,能直接用松下、日立原装的波箱轴套。长短自己量,里面接头是个三角形,自己打磨,卡簧槽自己锯一个,这个难度不大。牧田米沃奇没拆过,不知道
然后就实现了小电钻。不过会有点晃。

2、现在有8mm的轴卖了,轴更轻,也可以实现用轴承了,需要自己买8mm内径,15mm外径轴承,
,然后用个15内径1mm厚的铜套,,,原装轴套是15.5的,外壳是15.5内径,这就是大品牌,避免你用错配件,用黄铜打磨做一个间隙轴套,基本能保证0晃动。
10mm的轴也能这样,但是10-15的轴承,钢珠会很小,耐用性可能会低一些。

3、这种夹头是带钥匙的,其实30mm那个我就没用过钥匙,毕竟轴是有轴锁的,25mm这个目前还没做好,正常不用钥匙也能搞定。。

4、25mmJT0夹头,标称是6.5mm,但是放六角批头就不能放到底(6mm的三欧B10夹头就没这问题),不放到底么就用钥匙锁死批头,不然一直顶进去就会卡柱。。
解决办法,把夹头拆出来,爪子位置用圆柱钨钢磨头,打磨约0.2mm,就能放到底,底部放个磁铁,夹头爪子完全缩回去,都不需要拧夹头,就能实现拧螺丝(间隙基本刚好,刚好实现夹住6.35批头),比较好用。

5、拆夹头,注意,里面的锁止螺丝是采用震断工艺的,基本看不出是断的,敲击一下就散开了,然后注意三个爪子牙口是不一样的,有固定顺序,顺序错了安装就导致爪子长短不一,,自己拆的时候看爪子牙口记录好位置,或者直接标记好。拆开和安装是基本活,不多说。

6、JT0连接杆,标称锥度底部是6.6mm的,但是我们这次的夹头比较小,孔是6.4mm的,就会导致有大约4.5mm无法顶到底,如果是安装轴承,且想要做到极端尺寸就比较麻烦。
解决方法,我没有完美的,,
1、采用原装轴套,用10mm的轴,拆一个高度大于这个间隙的10mm轴承内圈塞住了,缺点是夹头会长出来一些。
2、采用轴承,联排的轴承,这里面塞ab胶,基本能解决,不塞也行,那就是下面一个轴承才受理,等于空一个轴承。

有机床的可以自己车锥度,或者看商家加多少钱能做
这部分不建议自己打磨,高速旋转打磨0.1mm看起来也不难,就怕装好不同心。

三、乱说篇。
很多人说塑料齿轮垃圾,我为此正名,别把尼龙齿轮当垃圾。
实测,日立初级尼龙齿轮,运行声音会好很多,比金属的好很多,,,松下6225早期也是尼龙齿轮。
在满足寿命的时候,静音是加分项,(别说人家寿命不行,机器用坏用挂,20几年的老货了,照样没问题)
尼龙本快极度耐磨耐冲击,自润滑,在12V老式电钻上都有应用,更别说这区区3.6波箱了。

当然,牧田7.2那种真·塑料,那是真垃圾

网友A:
楼主这样的DIY精神值得提倡,可是我不会做,只能花钱买一个现成的了,毕竟电钻电锤电动扳手之类的工具,用的地方太少了,不可能在家里,闲着就拿出来钻啊钻的,基本上都是放在角落里吃灰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直径多大的PVC管,建议买化工管,加热也不硬化耐温80度,颜色要更深 更亮。

网友:
建议买钢管,Q195的就行,软点好开孔,下面把手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直径多大的PVC管,建议买化工管,加热也不硬化耐温80度,颜色要更深 更亮。 ...

UPVC化工管把,尺寸可选的不多,38mm外径,内径3.2和1.9两种。

网友:
这种外壳的设计有问题, 薄弱处都不做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的DIY精神值得提倡,可是我不会做,只能花钱买一个现成的了,毕竟电钻电锤电动扳手之类的工具,用 ...

冲击电钻适用于家里只有一个电动工具,,适合家用首推我做这个,市面没竞品,是真的好用,家用一般m6以下螺丝,这个场景,买的工具没法和他比,提鞋都不配。

网友:
19元包邮买过几个一电一充的12V充电钻,除了电池差点其余都正常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有精力和闲时来搞这些。然后建议楼主多发图少发字,说实话想仔细看你写些什么,但是看到一半就没时间和精力去看了,还不如配几张图,然后再配简短的几个字做说明,这样别人看了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网友:
自制2台迷你的  电机扭矩太小  不好用

网友:
手搓电钻,厉害!厉害!

网友C:
建议买点玻纤布拿树脂糊上做局部补强,或者直接糊一个壳体出来,玻璃钢的,非常坚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点玻纤布拿树脂糊上做局部补强,或者直接糊一个壳体出来,玻璃钢的,非常坚固 ...

要尺寸小,糊壳体就更麻烦了,这次是我处理有问题,接口处图省事,电钻打磨太多了,还热风枪加热导致变脆了,导致厚度基本1mm以下了,,
正常用1.9mm壳强度就足够了,,
现在我直接用3.2mm壳,那强度完全足够了,就是3.2mm得处理几个波箱卡位,走线卡位,麻烦很多。

网友D:
手电钻自己DIY主要是享受下动手的乐趣,真要为了使用的话还是买个成品吧,业余用的话几十块钱的国产公模小钢炮就够用了

网友:
手搓的电转外壳很有艺术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电钻自己DIY主要是享受下动手的乐趣,真要为了使用的话还是买个成品吧,业余用的话几十块钱的国产公模小 ...

M5以下螺丝,,市面上没一个好用的,,我说的,
我各种电钻、起子机一大把,工具是要看工况的。
家用好用还是得我diy这个。市面没一个能打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这样的成本比买一个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