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harp 4T-C60BFMA电视插U盘可用,但无电视系统,是主板坏?

楼主(2024-08-23):
电视机型号:Sharp 4T-C60BFMA

症状如下:

0. 可以正常通电;
1. 屏幕显示正常;
2. 开机动画过后,黑屏。此时插入U盘会有提示是否转入影音中心,确定后,可以播放视频;
3. 若电视开机前如果先插入U盘,再开机,则会反复进行重启。

安卓电视机是不是有两个系统的?现在只能插U盘看视频。

是不是买个主板回来换掉即可?

补充内容 (2024-8-26 10:56):
我是个完全的外行,但我估计这问题99%是由于eMMC导致的。

网友A:
安卓电视一般就是一个系统,插入U盘再开机,有的系统会先从U盘启动,当然不会启动成功的。此时U盘的作用是升级固件用的。

网友:
找售后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插U盘呢?

不插U盘就是启动画面后,一直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电视一般就是一个系统,插入U盘再开机,有的系统会先从U盘启动,当然不会启动成功的。此时U盘的作用是 ...

现在就去刷不进去系统,只能用U盘的这个系统是什么系统?

当然,电视机正常的时候也是可以插U盘用的。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信号源选错导致黑屏的。
如果不是,就找售后重刷系统,或者自己找刷机包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信号源选错导致黑屏的。
如果不是,就找售后重刷系统,或者自己找刷机包重刷 ...

那现在可以插U盘看视频用的是什么系统?

没有售后服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现在可以插U盘看视频用的是什么系统?

没有售后服务

系统只有一个,电视自带的安卓。
能插U盘播放,可能是系统程序除了问题,开机logo后,无法正常引导进入桌面。
可以试试在电视右下角按住“电源”按钮不放,同时按住面板上的“VOL -”和“INPUT”按钮数秒钟,然后松开所有按钮。重置电视,有可能解决黑屏问题。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android系统的桌面程序丢失或者损坏,恢复或者重置一下系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只有一个,电视自带的安卓。
能插U盘播放,可能是系统程序除了问题,开机logo后,无法正常引导进入桌 ...

这电视只有一个按键。刷不了机。把原厂固件放FAT32盘里,开机也是一直反复重启。

谢谢各位

网友D:
有遥控进菜单恢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遥控进菜单恢复出厂

液晶电视不是分为什么四大部份吗?什么逻辑板、电路板、电源板、驱动板。

我只希望知道出现此种情况是哪块板有问题,直接换掉。这不好定位?

我想应该会有人一眼就能分辩出是哪里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