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紫米mf855随身wifi,更换充电插座

楼主(2024-08-23):
十几元买的,紫米mf855,全网通,插卡,带充电宝功能,容量7800mah,3颗18650。应该是旅游公司成批淘汰的。

收到货,看上面贴了充电口接触不良,插电一试,果然不充电,晃动插头也不充电,

不是接触不好,是坏了。拆机,看充电口没有脱焊,可能是充电口里面断了,料板中拆一个,
焊上,修复。

网友:
轻而易举的就修好了,对某些人来说只能遗弃。

网友:
对楼主难度不大,但对有些人难度很大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运气不错啊,这玩意好像还能插卡当上网卡用???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
很早以前用过,好多年了

网友:
紫米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会者不难啊

网友:
完美修复,不错。

网友A:
之前 试过帮家人修 这种口,她将里面的 接触板 都捅到,从插座后面 掉出来了,幸好没拉烂 铜箔,推回去焊好后,在 座后面 加焊一条1.5毫米宽的薄铜条 顶住。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 试过帮家人修 这种口,她将里面的 接触板 都捅到,从插座后面 掉出来了,幸好没拉烂 铜箔,推回去焊好 ...

我也是这么修复的

网友:
手艺不错,看不出来维修痕迹

网友(2024-10-25):
是坏了。拆机,看充电口没有脱焊,可能是充电口里面断了,

网友:
好像只能慢充了。

网友B:
那里有车,我也想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有车,我也想去看看

早就没车了

网友:
又错过了

网友:
话说随身WIFI这玩意靠谱吗

网友(2025-07-01):
小米3节版的移动电源质量真好,到现在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