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子内存1G和2G区别大吗?

楼主(2024-08-23):
如题,原本是电信iptv,目前想选个盒子,用当被市场,看电视直播,

所以不要求其他功能,只要能解码1080p看直播,1G够吗?因为价格便宜点

网友:
1G和2G区别肯定会有

网友:
1G运行很比较卡,买2G

网友:
1和2本身就是区别

网友:
尽量买大的,机顶盒如果装其他应用,我感觉内存需求还是有的, 只是看个电视的话1G也够了

网友:
如果只看直播的话就不大,如果看其他的就不行了

网友:
日常操作反应相差很大  能2G 或以上  坚决不选择1G      移动魔百盒破解版 2+16  配置可以  价位也很实惠

网友:
一般应用区别不大

楼主:
感谢坛友的意见,不知道有没有各分辨率下对内存占用的分析

网友:
区别肯定有,但如果就用来看电视,你不会感觉到有区别的。
尤其是安卓4.4的盒子,root以后,把无关的自启app全部取消自启,即便是1G内存,速度也是很流畅的。

网友:
要2G的,要不今后软件装不上,打开慢。

网友:
如果只看直播的话就够用,如果看其他的就2g。

网友:
2g起步了,价格差不多

网友:
2g算是起步吧,运行内存越大越好

网友:
2g已经有点卡了。

网友:
运行内存越大越流畅,随着软件的不断升级,占用的运存就越大

网友A:
“所以不要求其他功能,只要能解码1080p看直播,1G够吗?”
-----1g够了。1080p、4k主要看芯片的能里,不会占太多内存。我家里iptv盒子都是1g的,直播源、一般软件都还行,还能装kodi硬解4k(wifi速度拉跨,高码率会卡)

网友:
不要迷信安卓9+大内存,看看电视直播点播,安卓4.4,1+8g,完全够用,关键在于精选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不要求其他功能,只要能解码1080p看直播,1G够吗?”
-----1g够了。1080p、4k主要看芯片的能里,不会 ...

谢谢,用电脑的思维去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