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IPOD的硬盘可否修

楼主(2024-08-23):
IPOD一般金属后壳款的比较厚重看起来稳重大气,也有手握感,目前还有一批乐迷追随者,得于它的声音厚重上品的佳音。由于用的是早期压缩的小型日立机械硬盘结构,在当时算是顶流的设计,不过质量不够耐用,经常被卡死。这些硬盘估计修的机率是很低的,有没有网友推荐这方面的资源。

网友A:
换CF卡,原机1.8的硬盘非常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F卡,原机1.8的硬盘非常脆弱

CF卡接口一样吗?

网友:
本就是CF接口的硬盘,CF卡走的也是IDE协议。

网友:
能换成固态存储建议换,改CF卡不麻烦

网友B:
换cf卡,用不用备份固件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f卡,用不用备份固件什么的?

连结iTunes恢复就行了

网友C:
都什么年代了?手机的音质比IPOD强多了。换硬盘的钱去买台音质好的二手手机都够了。

网友:
改CF是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什么年代了?手机的音质比IPOD强多了。换硬盘的钱去买台音质好的二手手机都够了。 ...

啥手机这么强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手机这么强劲了?

自己去百度hifi手机,最经典的就是xplay6。

网友B:
这个手机,也有些年头了
可能比老的ipod优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机,也有些年头了
可能比老的ipod优秀些

你肯定没玩过HIFI!
ipod连HIFI的标准都达不到,除了开脑放正常玩HIFI都不会碰ipod。

网友:
现在 CF卡也成古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F卡接口一样吗?

是 DIE 转 CF卡。。。但是换好之后 需要重新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