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开关锁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4-08-23):
开关锁坏了,关不了了。我以为很简单拆下来,但是把螺丝都拆掉了,锁还在上面卡的很结实,要怎么拆下来

网友:
一般都是打胶水外加一颗螺丝,我拆过

网友A:
估计得旋转一下才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得旋转一下才能出来。

怼下来了,大力出奇迹

网友:
就一颗螺丝,我看楼主已经拆下来了,拆不下来,看是不是下面的喇叭挡住了,这种锁不贵,3-4元包邮

网友:
既然已经确定坏了,那就大力出奇迹吧。

网友:
拆过  拆坏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下面应该还有螺丝,再往下拆。

网友:
用点力就可以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