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骑行,哪些自行车小用品值得考虑?

楼主(2024-08-23):
自行车相关小用品是不是挺多,

有哪些小用品可以买来先备着呢

网友A:
水壶,水壶支架,运动相机,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壶,水壶支架,运动相机,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你是对的,
我6000多元买个夜骑电筒,它还不包支架呢,还要再花2000多元去买个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壶,水壶支架,运动相机,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运动相机是普通手机么?放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对的,
我6000多元买个夜骑电筒,它还不包支架呢,还要再花2000多元去买个支架。 ...

夜骑电筒为何这么贵?是rmb?还是日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夜骑电筒为何这么贵?是rmb?还是日元

如果是RMB我猜是某些外壳做了艺术雕刻定制的钛合金或者三色铜马的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RMB我猜是某些外壳做了艺术雕刻定制的钛合金或者三色铜马的材质的 ...

骑行手电,要这么多雕刻做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骑行手电,要这么多雕刻做什么

只有那种手电是这个价位的,铜马指的是三种颜色的铜合金锻打焊合在一起形成类似大马士革钢的花纹,就是那群发烧友闲着没事干折腾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壶,水壶支架,运动相机,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运动相机买哪种比较好?

网友:
工具小包应该配着一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