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彩计量插座带NFC款又可以薅羊毛了,到手必拆!

楼主(2024-08-23):
到手必拆系列。
上次拆的是16A空调款。
为了查看华菱神机的耗电量,买了个普彩P08S-16功率插座。

这款便携装的工具拆不了比较深的孔。

数码之家这套拆客工具是我最喜欢用的,伸缩延长设计很棒。

16a款采用的阻容降压,
这款用的变压器方案。

nfc款比普通版多了这芯片。NT0810D

这种黑屏显示也挺好的,特别是在室内使用,很清晰。

app显示界面。

pdd只有这家店铺的卖得最便宜,带NFC款只要28元。

楼主:
这款是普通版,
缺少的就是NFC版需要的元件。

背光LED

显示用的背光反射板。a

边上有一圈黑色胶布缠绕。

网友A:
谢谢分享,有APP,要联网?

网友:
彩普背光版的好像都是用的开关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APP,要联网?

手机nfc,一靠就能读取数据。

网友:
做工可以,带nfc确实连手机参数显示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nfc,一靠就能读取数据。

这个操作方便啊,

网友:
看了一下,涨价了。

网友:
可以啊,才看到,谢谢分享,看来得及不,我也去撸个16A的

网友:
羊毛薅起来

网友:
带NFC的苹果能用吗?

网友:
这计量插座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计量电量电力可以如此的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是普通版,
缺少的就是NFC版需要的元件。

拆得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的推荐

网友:
看了还没有涨价,我去拼了个36元16A4000W带手机通讯功能的

网友:
nfc挺方便的,比蓝牙的便宜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真是满满的科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