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风扇加油

楼主(2024-08-23):
前面向坛友求助风扇加油的问题,发现还是加润滑脂效果好,耐用,就买了一些,我本来是风扇啸叫一玩游戏风扇呜鸣的以前没事刚才拆开挤了点这个完美解决终于不用听风扇起飞的声音了,温度也不高了。

网友A:
用的什么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润滑脂?

用的是锂基脂,分的很细,不能用水性的润滑油

网友:
觉得全合成摩托车机油最好

网友B:
我加风扇喜欢用00号锂基脂,保持效果好、静音。

网友:
我一直用的飞机仪表用的仪表油,效果没想象的好,过两天用锂基脂试试

网友:
我都是用的四冲程摩托车润滑油,粘稠度适宜,耐高温,不易挥发,便宜好用,一大瓶可以用N年,一般风扇上一次油可以管3-5年以上

网友:
我加的是汽车里的润滑油 有个缺点油脂容易粘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加风扇喜欢用00号锂基脂,保持效果好、静音。

我也是用的00号,粘稠度正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00号,粘稠度正好

00号是不是接近液体状态了?我一直想买一支虎头牌00号的润滑脂,用小针头打进电动车的飞轮里面,从缝隙里打进去,这样就可以免拆保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00号是不是接近液体状态了?我一直想买一支虎头牌00号的润滑脂,用小针头打进电动车的飞轮里面,从缝隙里 ...

流体态吧,跟电视广告的“芝麻糊”用勺子舀起来再倒进碗里那种状态差不多。

网友:
其实是风扇降速了。

网友:
黄油冬天噪音大,温度上来就小了,车用机油粘度适中合适,别弄多了

网友:
医用白凡士林就行

网友(2025-04-09):
是笔记本的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