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割断的线束要怎么接才好?

楼主(2024-08-23):
发动机舱的一条线束在靠近插头的地方被齐刷刷割断了,目测大约有20根左右的芯线。这种情况怎么接才好?欢迎大家提供方案思路,集思广益。

网友:
多大仇,这是主线。保险的说要换整根线束。价格不菲。
自己接的话全用热缩管,对接加锡,套热缩管。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发动机舱这个位置震动,外加后期万一自燃保险可能拒赔。需自己掂量得失。

网友A:
靠插头这么近,把针退出来重新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插头这么近,把针退出来重新接吧

可能长度不太够,线束都是按照最短距离设计的

网友:
直接换线吧,最稳妥的办法
如果实在没办法换,那就中间用车规级连接器做个延长,另外一头再插到ECU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长度不太够,线束都是按照最短距离设计的

重新买一根最保险。

网友:
可以接航空头,一公一母,焊接费事一些而已

网友:
  延长   中间加 10厘米 硅胶线 一对一  铜鼻夹一下  锡焊 热缩管

网友:
  如果没有断电情况下剪得   估计有东西烧了

网友:
自己的话,就慢慢接驳回来,中间对接冷压端子。

网友:
  很简单  以前经常接

  那时候 直接剥皮一厘米  拧上   胶布  ……

网友:
做个中间接头比较可靠

网友:
估计是得罪什么人了,这样的电缆不会这样齐刷刷的断掉,像是刀砍的。像这样只能一根根焊接加热缩管了。要安全可靠的话只能更换电缆

网友:
若是普通应用场合直接对颜色焊接上也就可以了,但发动机仓工作环境太恶劣,还是整根换了为宜。

网友:
剥皮加一截硅胶线套热缩管焊接吧,估计得两个小时

网友:
用铜管焊接,热缩管绝缘。

网友:
把插头拔出来,线够话重新换个插头,不够要换线的。不建议线对接,容易坏的

网友:
拆下来,中间加10公分硅胶线,然后套上热熔热缩管焊锡焊接两头,热缩好后下一根继续接好,全部接好后用布基胶带包一遍,扎带扎好恢复原样!

焊接线头要圆润没有毛刺,裸露处尽量要小,线头剥出量在2-3毫米,焊锡焊接好,二公分热缩管先收缩好焊接处,外面再用15公分左右热缩管收缩。

网友:
直接换线,事关安全的都不能节省

网友:
保险能赔不,能赔就换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