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4V的电动螺丝刀电池要用10C的动力电池吗?

楼主(2024-08-23):
我换了个5C的,感觉好像怪怪的,声音大力气不大,是4V就这样的还是我用的5C的原因?用的绿色的,不知道换成灰色的有提升不?还是只提升续航?

网友A:
  你换个特斯拉拆机   刚刚的

网友B:
冗余量合适就行

网友C:
内阻小放电电流大的肯定爽很多。换个10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小放电电流大的肯定爽很多。换个10C的

手电钻和电锤我知道要10C的动力大,但是这种不知道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冗余量合适就行

没看太懂,是放电量吗?这个螺丝刀是没法调速的,按住就是全力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特斯拉拆机   刚刚的

电流太大不会对机器有损吧?

网友D:
定速的螺丝刀如果是觉得转速不足,换10C的也一样,如果是大扭矩没力,比如把自攻螺丝转到木头里,拧到一半拧不动,换动力电池会改善很多。如果是电子器件用的小螺丝刀,5C也足够了。

网友E:
工作电压越低显然电池内阻应该越低啊,否则内阻高了,大电流下,本来电池电压4伏,一下就降到3伏甚至更低,还怎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太大不会对机器有损吧?

  电流大小 是你电机决定

  电压超标 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速的螺丝刀如果是觉得转速不足,换10C的也一样,如果是大扭矩没力,比如把自攻螺丝转到木头里,拧到一半 ...

那按你这个说法我明白了,那还是不换了,拧自攻螺丝有手电钻,别等下换了后扭力太大拧滑丝了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小 是你电机决定

  电压超标 烧东西

明白了,不过电池都是单颗3.7V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电压越低显然电池内阻应该越低啊,否则内阻高了,大电流下,本来电池电压4伏,一下就降到3伏甚至更低, ...

5C和10C原来是内阻高低的区别吗?我以为是容量和放点电流的区别啊。。

网友F:
换10C的可以加强大负载情况下的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10C的可以加强大负载情况下的扭力。

谢谢解答,那我明白了,其实拧螺丝扭力大了反而容易滑丝感觉

网友G:
只有一个电池 电池搞好点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有一个电池 电池搞好点还是可以

14500和18650好像扭力不一样,我2把电动螺丝刀,14500的打自攻螺丝木头打不进去2厘米,18650轻松进去了,甚至换个3厘米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14500和18650好像扭力不一样,我2把电动螺丝刀,14500的打自攻螺丝木头打不进去2厘米,18650轻松进去了, ...

放电倍率不一样  动力就不一样呗

网友:
内阻小放电电流大的肯定爽很多。换个5-10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