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60W的快充口, 通过usb hub 给两个设备供电

楼主(2024-08-23):
60W的快充口, 通过usb hub 给两个设备供电

是否就只能  2个5V  500ma了呢?

网友:
usb hub只能承受5V的电压,快充模式有大于5V得电压,不是很安全。

网友:
HUB触发不了高压大电流,只有5V,500ma

网友:
hub就是5v供电。

网友:
如果hub支持上10v的电压,又易触发高电压的话,那你hub接外置设备随时都会烧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A:
USB接HUB就只能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HUB就只能5V了

算上USB3.0标准的话

就是单口 最大5V 1A?

楼主:
其实就是这个的意思

网友:
用傻冲
字数字数

网友(2024-09-22):
这个肯定不行,usb hub触发不了快充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