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接口是不是设计最垃圾的连接器?

楼主(2024-08-24):
外部圆管和中间触片都是两瓣

这种有线电视用的RF接头是不是特别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完全没用心做而已

网友:
这个价格和质量是挂钩的。

网友:
也还好吧
反正记得小时候用这个插头的时候基本上插上就不动了
也没见坏或者腐蚀

网友A:
我觉得最不可靠的是BNC接头,中心点接触面太小且完全靠后面的弹簧顶住,极易接触不良,即使用镀金、镀银的产品时间长了也不能幸免,早期的模拟监控系统图像故障至少一大半来自这个接头。

网友:
这种头只是比较老式,但是连接质量就挺好的,没有啥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现在电视机天线一般都是英制螺丝接口了

网友:
我现在就用这种转接头因为一根线不够长就加了一根而且也很稳定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B:
原来都有一个弹簧圈的,现在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不可靠的是BNC接头,中心点接触面太小且完全靠后面的弹簧顶住,极易接触不良,即使用镀金、镀银的 ...

sma口接触是一根针,不是接触也挺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不可靠的是BNC接头,中心点接触面太小且完全靠后面的弹簧顶住,极易接触不良,即使用镀金、镀银的 ...

bnc带锁紧机构,不容易脱落,但是也没法保证接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都有一个弹簧圈的,现在都省了

弹簧圈在哪个位置?

网友:
有线电视基本已经消亡了,现在广电的机顶盒基本也是英制螺纹的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插件都是紧密设计的,插接以后会比较紧密解触而且也不会撑裂。

网友:
插座内芯用气门芯套一下,外套用医用胶管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都有一个弹簧圈的,现在都省了

现在也有弹簧圈吧

网友:
这种作为电池连接端子很不好,插得时候一不小心没对准就会短路打火

网友:
这种接口其实是最稳定的接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