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下大神海尔KFR-35G怎么拆挂机的主板

楼主(2024-08-24):
型号是 KFR-35G

把整个模块拿下来了,个小板能抽动,大板抽起来纹丝不动

已经拆到这一步了,金属罩里有个螺丝也已经拆掉了(上面那个洞是螺丝孔,下面那个像螺丝孔一样的捅不动),但是没法把主板从那个塑料盒子里抽出来

网友:
应该有卡扣的吧

网友A:
电吹风吹一下塑料外壳电路板卡槽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吹一下塑料外壳电路板卡槽那个位置!

真管用,塑料壳子吹热了以后就能把板子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