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给软线剥皮,用哪种工具比较不伤内芯?

楼主(2024-08-24):
本来就挺细的鳄鱼线,

一剥皮,好多内芯断了
变得很细很细,那还怎么玩
第一把钳子好一些,但是也有点伤内芯,用哪种工具给软线剥皮比较不伤内芯呢

网友A:
2,选择合适的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选择合适的口。

2太伤线了

网友B:
这种类型的可以,基本不会伤线芯

网友C:
美工刀切一下,拿指甲掐着一扯就OK了,或者拿打火机烤一下自己就缩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工刀切一下,拿指甲掐着一扯就OK了,或者拿打火机烤一下自己就缩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

打火机会把细线氧化,美工刀也是凑合,还是会伤到部分内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型的可以,基本不会伤线芯

这种好像和我第一种一样,有一个夹紧和平拉过程?

网友:
用小电磨把口稍微磨大点,磨炖点,就不伤线了。

网友:
类似第二把钳子可以,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好用的,我用过SATA工具包里的一个很好用,切开很锋利,选择一个合适的孔径不伤线芯。

网友D:
我的建议是把7股铜丝的28号线(甚至有用32号的)都给拆掉扔了,机械强度低,一不留神就扯断了,换24/22号线,也好剥些

网友:
用硬的刀口剥线,想一点不伤铜芯是难办的。如果很重要,分两种情况处理,线芯是聚氯乙烯皮的用刀头或尖头烙铁烫一下,再用指甲抠下来,硅胶皮的耐烫,但强度不高,直接用指甲抠。

网友:
剥线钳选大一号的切口,转一圈,剩余藕断丝连的部分徒手拉断。

网友:
看样子得开发一把热口剥线钳了……

网友:
我一般就是用斜口钳,控制好力度不伤线芯,但就是需要练习

网友:
这个需要合适的工具加熟能生巧吧!

网友:
如果想完全不伤线芯,最好是买那种可调节刀口的剥线钳

网友E:
最好的是热割剥线钳,德国产,好几千大洋呢。

网友:
不会的啊,选一个比线芯稍大一点的口,压--拉,一点都不会伤线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建议是把7股铜丝的28号线(甚至有用32号的)都给拆掉扔了,机械强度低,一不留神就扯断了,换24/22号线 ...

28/0.36;

26/0.46;

24/0.54;

23/0.60;

28号,一股的直径是0.36毫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是热割剥线钳,德国产,好几千大洋呢。

在加热台100度加热一下,是否可以直接用手剥线皮?